[ansys] 安装了ANSYS,classics可以正常运行,但是workbench不能运行

楼主(2013-05-30):
     安装了ANSYS,classics可以正常运行,但是workbench不能运行,总是出现下图,不知为什么,是装错误还是系统有问题?希望能得到您的解答,谢谢!!!

网友A:
你试试将组里面的相关程序重新安装一下试试。估计你安装的时候出了问题。

网友B:
重新安装一遍,把杀毒软件什么的都关啦,或者是安装包本身就有问题,重新下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将组里面的相关程序重新安装一下试试。估计你安装的时候出了问题。

从装了好几遍还是不行,那个提示是不是系统问题?请教!!还有那个workbench怎么从新单独安装?谢谢!

网友(点评):
估计是系统问题。你装 net framework这个程序试试。

网友(点评):
恩,好的,我再试试,谢谢社友

网友(点评):
workbench没法单独安装,你只能选修复或选择添加删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装一遍,把杀毒软件什么的都关啦,或者是安装包本身就有问题,重新下载一个。

谢谢,我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