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电液动推杆,分享一下,有图片

楼主(2013-05-31):
最主要的就是泵下面的阀块了
仔细研究了下   上图了  自己还简单画了个原理示意图
举这个阀块在那里思索了好几个小时呢
鄙人认为  阀芯D和B也有稳定被压的功能

还有一个问题  长长的推杆 腔里面应该也能存不少油   新推杆加油之后如何排气呢
看上面有个螺丝孔 应该是可以排气
是不是先把杆推出去让无杆腔充满油 排气  然后再推回来再排一次?回油管怎么排气呢?

液压推杆没劲  推力不够  电机老是跳停保护   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为人人,问心无愧
好样的

网友(点评):
大侠,又有了新发现,见9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很好
和实物对起来  还真是难以想象呢
~~

网友:
看了系统原理图,比较清楚了。

那个双向齿轮泵具体是什么 结构?

网友(点评):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就是普通的齿轮泵,和阀块连接的端面有密封圈,轴定位好像是滑动轴承,不太清楚

楼主:
可是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  谁能帮我分析下原因?

楼主:
又有了新的进展,泵和阀体连接的四个内六角螺丝拧紧以后,泵的输入端用手拧就转不动了
??
不正常吧,什么原因呢?
螺丝孔好像不太正,我用锉刀修一下?忐忑中,不敢弄
修了之后能不能好也是个问题

主要是转不动的原因还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有了新的进展,泵和阀体连接的四个内六角螺丝拧紧以后,泵的输入端用手拧就转不动了
??
不正常吧,什 ...

拧不动是装配问题,拧螺丝的时候不要一下子拧紧,紧一下螺丝,转一下轴,看看是否轻松。另外,看看端盖平面和泵体平面是否有毛刺或者其他脏东西,看看内部齿轮端面是否有脏东西。之前俺装转子泵的时候也遇到过。另外就是看看齿轮是否有装反的。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拧不动是装配问题,拧螺丝的时候不要一下子拧紧,紧一下螺丝,转一下轴,看看是否轻松。另外,看看端盖平 ...

装配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我仔细装了好几遍
齿轮装反?不是吧  齿轮泵我拆下来没动过
阀体上的螺纹孔和泵体上的光孔并不是完全对中  有些“擦边”
是不是紧螺丝的时候使泵体变形了?
准备修一下光孔试试,现场再仔细分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配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我仔细装了好几遍
齿轮装反?不是吧  齿轮泵我拆下来没动过
阀体上的螺纹孔和泵 ...

装的时候,方向没反吧?另外,俺看阀体上有螺丝挤出来的突起。不知楼主有没有用平锉锉一下啊。

网友:
如果能轻易拧动,说明泵的效率不够高,根本不动,肯定是装配的时候有地方不对,电机老跳,说明有不明附加载荷。

网友:
从照片看,齿轮泵是那种带有浮动轴套的结构。在浮动轴套端面有密封圈的,装配后密封圈被压缩,将浮动轴套压向齿轮端面使得驱动力矩增大,这个基本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后续如何?怎么没消息了?

网友:
这阀块是专业开发设计的,阀体是铸件,加工太毛糙了,保压什么就不行了,也没有测压接口,节约成本,现在水利上有用这个,成本应该小,但维护什么不方便

网友:
液压推杆没劲  推力不够 ,油缸、系统要分别排除,有可能油缸内泄漏,  电机老是跳停保护,是不是过载,油缸全行程,系统没有停机,要逐个排查,简单的先排查

网友:
这种系统要以工况确定的,长时间,不停的电机正反转,又是小功率电机直接启动,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