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简易小曲轴应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3-05-31):
这样的小曲轴整体式的应该怎么加工,用在模型上不要求精度,现在只有普车数控车和数控铣,要是大的可以做套夹具加工一下,可是这玩意太小了应该怎么弄 求指导求指导!!

网友:
到底量大不,量大做模具冷镦

网友A:
要求不高可否成分成轴和板来加工,然后组装。

网友:
模型上的要求不高,可以把轴、板分开做,轴与板用销孔组装后氩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可否成分成轴和板来加工,然后组装。

我问的就是整体式哎

网友(点评):
整体的曲轴是专用设备做的,通用设备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整体的就硬车吧

网友:
同意2楼

楼主:
连杆轴颈应该怎么车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问的就是整体式哎

嗯 谢了~

网友:
主要还是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