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仿制的设备,实在不知道怎么设计了…

楼主(2013-05-31):
一个绕线设备,要求是中间转子有一定刚性,质轻,与外壳摩擦系数低,要选择什么材料或者与外壳的结构?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7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楼主:
懂材料或是结构上的都行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7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网友:
你是仿制成功了  还是正在画图啊  没有实施行动啊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各种材料之间的摩擦系数

楼主:
样机做了一个,但实际效果不好,关键在于转子与外壳在转动的时候不流畅,如果这点实现了就基本没问题了。现在转子用尼龙做的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7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网友(点评):
改用聚四氟乙烯

楼主:
貌似手册只有部分材料间的摩擦系数吧,现在用的是尼龙,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7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网友:
尼龙的摩擦系数小,但是表面不容易做好;真正摩擦力小的还是两个硬材料之间的,可以考虑零件淬火后磨削到表面粗糙度很高,再配合高精度定位。

楼主:
要用硬材料的话,外壳壁厚不能厚,因为这是手持的,但薄了的话加工会不会变形呢?老外的东西看着就那样,仿起来还真不是闹着玩儿的……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7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