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花钻加工钢件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断屑的情况,怎么办?

楼主(2013-05-31):
麻花钻加工钢件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断屑的情况,怎么办?调参数没用,

网友A:
降低转速,增加进给,不行就修磨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低转速,增加进给,不行就修磨钻头

大侠 回国了?

网友(点评):
有一段时间了

网友(点评):
最近做什么工作呢

网友B:
每隔一段行程暂停0.5秒

网友(点评):
差不多这样,我们是转速不变抬刀几毫米再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隔一段行程暂停0.5秒

节拍不允许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转速,增加进给,不行就修磨钻头

调参数没用,如何修磨钻头

网友:
钻头磨得不好。只要2边对称。降低转速。还有不断的?

网友(点评):
断屑效果的好坏加工材料也是关键,不一定是钻头磨的不好。

网友:
买我的深孔机

网友:
磨倪志福钻头试试,分叉排屑效果不错的。

网友:
。倪志福钻头,是用普通麻花钻头磨成的,是倪志福先生发明的,因为倪志福磨钻头搞发明
创造出了名,当了全国总工会主席和全国人大副主席,广大机械行业的人都称为“倪志福钻
头。”但是他谦虚地说,这是群众发明的,今后就叫“群钻”吧。现在的教科书上都称“群
钻”。(按:“倪志福钻头”已经取得国家专利)“是中国人在机械加工领域对世界的重大贡
献,在同样的钻削条件下,可提高钻头的一次刃磨寿命3~5倍。由于原理太复杂,大家可去看
《机械设计手册》。我仅简单讲一下,为什么会比普通麻花钻钻得快。
“群钻”的横刃比较短,钻45钢时是0.75毫米左右,轴向阻力小。所以向下钻起来很轻
松。“横刃”的长度是通过磨“月牙槽”来控制的,“月牙槽”一定要 磨得对称,以保证钻尖
在钻头的中心。否则钻尖很容易“钝”。“月牙槽”减小了主切削刃的负前角,大大减少了切
削阻力。修刃角大大减少了刃尖角的磨损,修前 面大大减少了主切削刃的磨损,钻头的单次刃
磨寿命延长5倍以上。断屑槽使得铁屑有规律地折断,不会缠在钻头上。后角从3度到无穷大的
渐变,形成一个非常光 滑的后面。使得断屑能够顺利地滑出来。一般在钻200毫米以下的深度
不用退钻头。但是麻花部分要尽量地长,螺旋角要大。
磨钻头的时候一定要使刃口部分先接触砂轮,然后慢慢地过渡到“后面”。

网友:
对,群转好

网友C:
刃口加点倒棱,角度随你的详细参数改变;
  切削阻力会增加,适当调整。
      我以前都是这样磨的,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刃口加点倒棱,角度随你的详细参数改变;
  切削阻力会增加,适当调整。
      我以前都是这样磨的,效果 ...

为什么要将倒棱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将倒棱增加?

角度大了,阻力大了变形也大,但搞不好断的可能也大

网友:
加Q!不要一次打到底!

网友:
最好找专业厂家定制针对材料的钻头,会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