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靠,如何算税金?

楼主(2013-05-31):
偶尔会接到点业务,想挂靠朋友公司。销项需要开具17%的增值税票。
一、进项为17%的增值税票,那销项-进项,我还要给朋友公司多少啊?
二、如果还有其他的税票,也是增值税票可以抵扣,只是税点不一样。如何计算啊?
三、如果还有其他的税票,不能抵扣。如何计算啊?

行家发表意见啊!

网友A:
具体的肯定是协商了
比实际缴税稍微多给点当财务成本了
至于多多少那就看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肯定是协商了
比实际缴税稍微多给点当财务成本了
至于多多少那就看关系了

实际缴税 如何计算啊?

网友:
给你举个例子。材料票开进来60000,销售开出100000那么100000-60000=40000/1.17X0.17=5811.96这就是实际要交的税额。另外你要给挂靠公司一点财务费用,收多少看挂靠公司客气了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意思,实际缴税的部分肯定是少不了的(即使你进项票和出票一样多好多地方都还是要交一些税的),就看其它费用了

网友(点评):
材料票开进来50000(17%的增值税票),+10000(不是增值税票);销售开出100000(17%的增值税票),那么实际要交的税额是多少?

网友B:
根据你提供的数额,增值税部分你按照我的方法去算,也就是10万减去5万,另外的一万只能当作管理费用和生产敷料费用计算,跟增值税无关,你提供的这1万只能让挂靠公司给你少算点财务费用而已,没其他用处,要低扣增值税,必须也要是17%的发票,因为你挂靠的公司要根据每个月的销售额情况交地税,这些也都是费用的一块,这块费用你只能跟挂靠公司协商,尽量能优惠点,挂靠公司肯定也要往自己有利的费用来算

网友(点评):
材料票开进来60000,销售开出100000那么100000-60000=40000/1.17X0.17=5811.96这就是实际要交的税额。另外你要给挂靠公司一点财务费用。 那如果同意给6000,余额34000就是我的了?。貌似还有利润税吧?

网友:
我找人人家收三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提供的数额,增值税部分你按照我的方法去算,也就是10万减去5万,另外的一万只能当作管理费用和生产敷 ...

你说的是企业所得税这块,就是要收你纯利润的25%的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这块比较奥妙,比如你实际利润有5万,但这5万种要去掉你所说的其他不是增值发票抵入,比如工厂水电,房租,工人工资,招待费用,机器折旧等等,这就看会计的水平了,尽量把企业所得税做的低,少交点税,所以一般挂靠单位不会跟你单独列出这块费用,只能大概收你多少个点,也就是我说的看你这挂靠单位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