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纸机械上遇到的吸纸问题

楼主(2013-05-31):
在论坛上看到很多大大在设计给纸机械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还是吸纸问题。我工作上也遇到这样的情况,请教下各位前辈
1.我所吸附的是一张纸和一张版,吸纸的时候老是容易把下面的版给吸起来,请问下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分离呢?
2.我做了2套回路,一套是空压机加真空发生器,另一套是微型真空泵,哪一种更合适呢?

网友A:
1.分离:吸头可以分两部分,比如左右分开,吸附后,左右分开上升。即上升时左右不要同步,做类似抖动的动作。

2.真空,两者皆可。使用真空发生器比较简便,使用微型真空泵如能加个储压罐就更稳定。

网友:
直接买个印刷机上的那个飞达头来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不一样的东西吧,飞达头可能不行吧

网友B:
如果纸比较宽,也可以在两个吸嘴之间用东西顶一下,让纸略弯曲。这样可能更省成本。
用抖动的方法也可行。

网友C:
纸分离已经很成熟啦,网上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分离:吸头可以分两部分,比如左右分开,吸附后,左右分开上升。即上升时左右不要同步,做类似抖动的动作 ...

现在的问题是吸纸的时候容易将下面的板材也一起吸起来。吸嘴直接作用到板材纸张和板材一起被吸起来了。而且都是一叠,两头分开来吸,感觉不合理。其实都是作用在板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分离已经很成熟啦,网上搜吧

貌似没有,好像都是纸对纸。现在情况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纸比较宽,也可以在两个吸嘴之间用东西顶一下,让纸略弯曲。这样可能更省成本。
用抖动的方法也可行。

不行,下面的板材会被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吸纸的时候容易将下面的板材也一起吸起来。吸嘴直接作用到板材纸张和板材一起被吸起来了。而 ...

初步估计,你的纸张与板材贴得很紧,要分开可考虑两个方面:
1.纸张与板材之间是真空,要破坏它们贴合面的真空;
2.纸张与板材之间有静电,它们因为静电吸付在一起。

我说的两边分开吸,上升不同步,即可使纸张有一个弯曲的动作,
让纸与板材有个相对错位的应力,使纸张与板材有相对移动,从而破坏接合面的真空。
在这要注意一个问题,因为纸张比较软,所以吸嘴的吸附面积不能太大,可以多开一些小孔。

如果仅破坏真空还不管用,那肯定有静电吸附,要消除静电,就在边上加离子风机便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估计,你的纸张与板材贴得很紧,要分开可考虑两个方面:
1.纸张与板材之间是真空,要破坏它们贴合面 ...

这样的话,不仅成本可能会增加。我觉得应该纸张纤维质所以有许多毛细孔,贴近板材后,吸嘴相当于直接与板材接触。当然你的说的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估计,你的纸张与板材贴得很紧,要分开可考虑两个方面:
1.纸张与板材之间是真空,要破坏它们贴合面 ...

开小孔试过可行,但是吸板材就无法实现。可以用两套吸嘴,其实我想上网求助下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小孔试过可行,但是吸板材就无法实现。可以用两套吸嘴,其实我想上网求助下更好的方法。

没有实地考查,
不知道材质等状态,
别人很难准确给到你想要的效果,
如果有图片就会好很多,
必竟文字说明经过意会后,可能会有偏差。

网友D:
你你就用凸轮,机构,用几个摆动凸轮机构可以完成你要的动作。

网友(点评):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主要是机器吸嘴一吸就是版纸一起被吸起,就很难分离了。纸主要是衬纸。你们的吸嘴结构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实地考查,
不知道材质等状态,
别人很难准确给到你想要的效果,

谢谢前辈,其实前期的设计跟你的想法差不多,但是实际使用确实不怎么好。就是铝基板,每张板材之间都会有张纸,想要进行分离。但是纸张和板材之间很贴近,无法靠吸嘴或者机械动作很好的分离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你就用凸轮,机构,用几个摆动凸轮机构可以完成你要的动作。

本来有这些结构,但是感觉有点多余,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其实前期的设计跟你的想法差不多,但是实际使用确实不怎么好。就是铝基板,每张板材之间都会有 ...

那就用吹气试试,
在一个边缘上吹,
只要气流找到突破口了,就容易将纸吹分离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吹气试试,
在一个边缘上吹,
只要气流找到突破口了,就容易将纸吹分离开。

前辈真厉害,只看我说明就能想到那么多。气流我们也用了,但是不能做到百分百分离。要是铝基板和纸张粘合过密还是很难分开的。其实都是借助飞达的东西来改制的,但是他们只针对纸和纸。毛刷也用了,呵呵。

网友(点评):
过奖了,只是见过类似的东西,未做过印刷设备,不过,很多原理是相通的。希望你能尽快有好结果,如果不介意,OK了是否可以也教我一下,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有这些结构,但是感觉有点多余,效果不怎么好

我们做的很好,我也是做包装印刷机的,也做吸纸机构,没有你说的那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估计,你的纸张与板材贴得很紧,要分开可考虑两个方面:
1.纸张与板材之间是真空,要破坏它们贴合面 ...

,创意不错

网友:
风吹不开,高压水来,水不成,只有用火攻了!哈哈!

网友:
纸张和板材结合形状的照片有没有?眼睛看着还是最容易“猜”。最好有堆料状态和单组状态。
纸张是没有粘性的普通纸张?没有蜡层?只是防划伤的衬纸?

再猜下去,真得拿尼龙铲子铲了。

网友(2014-04-08):
呵呵,还是没得到最终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