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表面在使用自动喷涂机喷涂的时候出现飞油,请教

楼主(2013-05-31):
论坛有没有从事玩具行业的朋友
玩具表面在使用自动喷涂机喷涂的时候出现飞油(在两种不同颜色油漆交界处会漏出油漆的情况,把已经喷涂好的油漆覆盖一部分),模具使用的是铜模,如图所示
请教论坛里面的高手,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多是产品与模具贴合的不够紧密,有缝隙导致飞油进去,需要修模了。把喷枪调小试试。

网友B:
玩具喷漆机,市场前景无可限量,有一段时间都想开发,无奈要达到完美效果,使客户所有产品都适用,还是有相当的难度,技术和资金,水深的很啊,虽然我以前从事塑胶玩具喷油行业7.8年,后来入机械行业,把喷漆机全部图纸设计修改好,还是不敢轻易下水啊,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多是产品与模具贴合的不够紧密,有缝隙导致飞油进去,需要修模了。把喷枪调小试试。

谢谢,我也认为是这个原因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具喷漆机,市场前景无可限量,有一段时间都想开发,无奈要达到完美效果,使客户所有产品都适用,还是有相 ...

呵  这个很难说 ,那依大侠而言,这个种现象问题出在哪呢?
还望不吝赐教

楼主:
感谢上面两位大侠的指教,
大家都可以来讨论下   谢谢!

网友B:
      你下面放胶件的底模应该是一体的吧,这样一定会飞油的,把它拆开成4个独立的底模,每个底模下面用弹簧连接,注塑机模具那种弹簧,弹簧的好处是它可以补偿胶件和铜模的缝隙,合模的时候使得胶件可以上下左右前后自动调整,我以前试机的时候也走过这样的弯路。
    飞油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你那个胶件空心的,在合模的时候边压不实,导致飞油,想办法重新做石膏底模,不能给产品空心,空心的胶件手工喷油都有可能飞油,不要说机器喷了。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下面放胶件的底模应该是一体的吧,这样一定会飞油的,把它拆开成4个独立的底模,每个底模下面用弹簧 ...

感谢大侠的赐教,地下的四个模具不是一体的,是四个分开的模具,只不过把他们连在了一起,但下面没有用弹簧,如图所示,

那我就按大侠说的模具地下用弹簧连接 试试,
从你的回复可以看出,你是做喷涂行业的行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