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螺纹防松方法(内镶嵌螺纹)叫什么工艺?

楼主(2013-05-31):
看见一种螺纹放松方法,就是在螺纹上钻个洞,然后用个东西再讲洞“补上 ”,然后将螺纹和补上的东西一起攻丝,如图

请教:这样的螺纹防松方法(内镶嵌螺纹)叫什么工艺?

补充下:还有一个视图没照(东西已丢,不能复照了),以为大家能看懂,就是这个“补”的部分后面是个顶丝,顶丝顶紧后,“补”的部分会动,以压紧配合的螺纹,达到防松目的。

网友:
防不了松吧,没见这样玩法。。。

网友:
这个不是防松吧,感觉像钻错了孔的补救措施。

网友(点评):
我也觉的

网友:
的确是防松
材料多是尼龙
精密螺母常用

网友:
不会吧,是不是镶套补救然后打晃子?求解呀

网友:
锁紧环啊!MISUMI的产品就有这样的,软铜的垫块,径向加一个螺钉锁紧

网友:
见过,不过不是直接补上的啊

网友:
在可拆卸的螺纹侧壁打孔,加一个黄铜闷盖锁紧。可防止螺纹松动。

网友:
材质应该不是以样的

网友:
感觉不像是防松,内螺纹防松可以直接加尼龙或径向打孔锁紧。在内螺纹采取这种防松成本会不会更高些,不如直接在外螺纹上做防松处理了。

网友:
这个结构是防松只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附带效果,真正的设计目的应该是“预紧”。所以我分析认为此处的结构应该是三个件组成(大螺母亲+标记中的配作螺纹件+基米顶丝),而不是表面上看上去只有两个件。不知我猜的对不对。

网友:
应该叫{侧面带孔圆螺母}。
里面镶一个东西,是防止侧面的螺丝把螺纹顶坏了,而镶一个比较软的材质,比如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