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5Mn淬火后有时会呈现棕红色吗?发蓝后还呈棕红色?

楼主(2013-05-31):
看见一个弹簧夹箍,其颜色近似棕色,如图,不知其故,请教制造厂家,厂家说65Mn淬火后有时会呈现棕红色,发蓝后也还是呈棕红色。

请教大侠们,是这样吗?

网友:
60Si2Mo淬火后会呈现棕红色

网友:
大师过奖了,我只是在实际运用中发现的,我用的一种弹簧,
60Si2Mo淬火后会呈现棕红色,65Mn的则是黑色。这是热处理
工艺以及弹簧钢种类里面化学成分的物理变化。其实我才疏学浅
还要多向耶稣爱子大师请教。耶稣者,救苦救难仁者也。

网友(点评):
60Si2Mn吧?锰元素氧化或氢氧化锰。

网友(点评):
对不起,是输入错误

网友:
做过一个产品,本来要求是40Cr,但回来时发现是棕红色,对方回答可能是材料拿错了,用成了65Mn,含Mn元素弹簧钢工艺控制方法不同,会出现棕红色。

网友:
很多小丝锥就是棕红色

网友:
淬硬了的65mn顶针是白色的,不是这样的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