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畏卧式加工中心加工尺寸问题

楼主(2013-05-31):
日本大畏卧式加工中心,加工发动机缸盖定位销孔,加工的销孔出现超尺寸上限0.003-0.004mm,出现成椭圆形状,依次对主轴精度、主轴拉爪、主轴拉力、夹具定位销、刀具、丝杆等进行检查都在合格范围之内,在检查主轴径向间隙时发现主轴的径向间隙(主轴Y轴方向上下撬动)在0.4mm左右(在静态下检查主轴跳动,母线都合格),消除主轴的径向间隙后加工正常。

网友:
哦,这个我记在笔记上

网友:
真的很专业!

网友A:
同样是大隈,不过是立式加工中心,车内圆呈椭圆,每次都有同一位置毛糙,这个位置尺寸偏小。静态精度,刀具,夹具都是好的。会是什么原因呢?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大隈,不过是立式加工中心,车内圆呈椭圆,每次都有同一位置毛糙,这个位置尺寸偏小。静态精度,刀具 ...

得确定在加工时哪几个轴移动、毛糙位置在哪个方向。主轴的夹紧力最好确定一下,我们这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机床是宁夏LGMAZAK立加,在钻工件销孔,不是尺寸超差就是断刀,最后确定是主轴拉刀碟簧损坏,主轴夹紧力不够导致。这个还得根据具体的情况分析,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确定在加工时哪几个轴移动、毛糙位置在哪个方向。主轴的夹紧力最好确定一下,我们这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机床是宁夏LGMAZAK立加,在钻工件销孔,不是尺寸超差就是断刀,最后确定是主轴拉刀碟簧损坏,主轴

做那步时只有工件轴转动,M轴B轴固定然后沿X正方向进给,YZ不动。毛糙的面每次都是工作台送进机床时对着APC门的那个方向。我现在估计是工件轴轴承内圈在零位时正对着APC门方向上,当受力较大时会松动,但是又不能完全确定,考虑要不要把轴承换了,一套轴承也要十万的样子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精度要求真高

网友(2014-06-07):
那个发动机厂的,我也是发动机机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