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钽这种金属材料,有没有好的加工刀具?

楼主(2013-05-31):
各位高手,像钽这种金属材料,有没有好的加工刀具,既可以车削出材料良好的表面(表面光滑无毛刺),本身又有较高的使用寿命?

网友:
钽的切削相对比较困难,不能够使用普通的金属切削办法,钽及钽合金容易磨损,切削过程中也容易粘接刀具,在切削过程中很容易和空气中或者冷却液中的氮 氢 和碳发生化学反应,特别是切削工具(刀具)在接触钽的时候产生的切削热要非常少。
    在加工过程中,刀具或者工件(钽)选择低转速,慢进给量。同时使用四氯化碳有机溶剂做充分冷却润滑液。
    目前宜采用高速钢刀具,刃倾角为+20度,主偏角15度,切削刃保持锋利。

网友:
要达到镜面,还需要磨削,要采用碳化硅砂轮,研磨和抛光也采用碳化硅磨料,内孔绗磨也一样,只是精磨油石选择05或07

网友A:
以前只听说钽用在电容器上,没听说用来做机械零件。楼主给介绍下,用钽做的零件用在哪些地方?相信很多网友都有这个疑问!

网友:
钽电容器在电脑、通信系统、飞机、导弹、船舶及武器系统用的仪表与控制系统中的应用经久不衰,成为钽最主要的应用。
高钽还易于实现惰性气体钨弧焊接(GTA),因此适于制造各种化工设备,发挥它的耐蚀性能。如制造各种热交换器、蛇管、冷凝管、冷却管和插此外,一些在真空下进行的高温化学反应、特种玻璃的熔化也往往在钽坩埚内进行。钽还抗某些液态金属的腐蚀,用于与1375℃的液态钠接触。
入式加热器等比容钽粉主要用钠热还原氟钽酸钾制备;钽箔还用于箔型电容器,钽丝用作电容器阳极引线。钼合金的延脆转变温度最低(-196℃)、低温塑性好、加工硬化系数小、优异的高温强度,是1600-1800℃下工作的理想结构材料。在目前已形成Ta-W和Ta-Nb两个合金系的材料中,多用于制造航空航工业与空间核动力系统的零部件。

网友:
百度一下     钽的性质和用途    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只听说钽用在电容器上,没听说用来做机械零件。楼主给介绍下,用钽做的零件用在哪些地方?相信很多网友 ...

制造溅射靶材,用于半导体行业。不知这位朋友有没有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