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工件的加工工艺和刀具使用

楼主(2013-05-31):
锻件,粗车好了,求精车程序编程跟刀具使用!谢谢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材质是什么?再加上不知道您采用的数控系统,程序很长,但是不难的。建议楼主多学习程序基础知识,即使别人帮你编好了,你自己进步不大。你还是自己尝试编程,论坛里或者线下拜师纠正。

网友(点评):
刀具的知识以及运用也非常广泛,你可以向 把刀用好 等行家请教,我也可以帮助你一些 QQ2352458758

网友(点评):
说的对,建议去刀具版块先看下: 较为规范的提问格式,清晰的提问=高效的回复!

网友:
数控,七窍通了一窍

网友:
自己懂了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网友A:
2位小数的是要求的精度么

网友:
楼主还是要自己摸索吧,这是最基础的了,而且工件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位小数的是要求的精度么

是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