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速机和减速机的设计区别和注意事项都有哪些

楼主(2013-06-01):
以前做过减速机,现在工作需要要做增速机。请教,二者设计的区别和注意事项都有哪些?

我理解的增速机不应该是简单的减速机的反过来设计那样简单。

这里请教社区大侠们给予指点,多谢。

目前设计的高速输出轴为3000转。算高速齿轮箱了吗?

网友:
输出3000,不算高速齿轮箱。

网友:
选择轴承和润滑方式上注意转速、温度条件,齿轮精度高一点

楼主:
大概翻了一上午这方面的资料,好像不多,减速器的很多

网友:
最近用过的住友精密摆线减速机安装方式不同可以增速和减速

楼主:
不用考虑空间的情况下,增速比考虑范围在1:100-200之间范围。

直齿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