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4米长轴允许的最大弯曲度是多少

楼主(2013-06-01):
加工1.4米长35圆不锈钢长轴怎样防止加工完后轴变弯曲,此轴国标允许的最大直线度是多少

网友A:
看用在什么地方了  不同场合要求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在什么地方了  不同场合要求不一样

国标允许的最大值是多少

网友:
为什么要加工长轴的,买现成的光圆不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
弯曲度一般都是在受力情况下,校核轴的刚性,计算出来的,一般轴未注行位公差,由国家标准GB1184,可以由圆面跳动,同轴度或是直线度等来表现,见附件上可以参考下

楼主(2013-07-03):
材质是客户指定的东北特钢集团的不锈钢,我们只负责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