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加减速机还需要配联轴器吗?

楼主(2013-06-01):
做一自动化设备,伺服马达加配对的减速机,请问还有必要加联轴器吗?

网友A:
马达工作环境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工作环境怎么样?

马达工作环境有哪些影响呢?我这里的马达工作环境比较稳定的

网友B:
有得需要,如2轴配不上,。当然如果工况比较复杂就得加,电机和联轴器的成本差别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得需要,如2轴配不上,。当然如果工况比较复杂就得加,电机和联轴器的成本差别比较大

减速机轴端直接连接带轮或齿轮行吗?是否必须加联轴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速机轴端直接连接带轮或齿轮行吗?是否必须加联轴器。。。

肯定可以,不过你要做好固定机构

网友:
看情况了  有时候需要加  一般都是成套的  都是标准的  都能配的上

网友:
看情况吧。有类似的情况,我刚刚遇到一个减速机和电机是法兰式配合,减速机的一级齿轮轴带盲孔与电机出轴直接配合,另外电机带凸缘与减速机法兰面上的台阶阴阳配合。电机280kg,靠法兰上四个M12螺栓和凸缘台阶悬臂挂在减速机上。一共装了四台,两台电机轴都有问题,一个运行不久就电机断轴,不是扭矩不够而是受剪,断面齐整,断轴与与减速机上的盲孔配合非常紧。另外一台是运行时发现电机和减速机配合部位出现杂音,拆开看时发现配合面有一些铁粉磨出,但是轴与盲孔配合很松,发现电机轴安装时被打磨过。测量电机轴上键宽偏窄,减速机轴上盲孔键槽偏宽,已经无法查清开始时是哪个尺寸有误了。这个应该是加工厂在安装时为了安装方便,自行对轴进行了加工。个人认为遇到的这个情况是选型有误,这两种法兰形式的电机和减速机装配,凸缘配合,轴与盲孔配合,应该是过定位的配合。以前这样的结构也用过,但是当时的减速机自带了十字滑块联轴器,后来减速机换厂家连接形式也跟着变了。这样的结构不是第一次用,但是是第一次出问题,当然也可能是安装不当引起的问题。

网友(2014-01-22):
可以做个直联的

网友:
这要看你的运用环和频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