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广数GSK980TDB不回机床零点怎样对刀?

楼主(2013-06-01):
请教各位大神:广数GSK980TDB不回机床零点怎样对刀!程序编程开始和结束应该怎么编!机床开机后应注意哪些操作!(因开机不回零,若刀具在任一位置,都能直接运行程序吗!)             机床关机前应使刀具停在那个位置(再开机后就能直接运行)!   我干华中的!对广数GSK980TDB不熟!华中HNC21T开机回零不存在这些问题!    请那位高手高手我!   多谢!  最好能举例说明!

网友:
没干过,fanuc不用回零,开起来就干

网友A:
我都不记得我上次回零是什么时候了。
要是零件长短比较一致  直接开始  M3   TXXXX  SXX
后面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网友:
结束也就是M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不记得我上次回零是什么时候了。
要是零件长短比较一致  直接开始  M3   TXXXX  SXX
后面该怎么走就怎 ...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那结尾程序是编程到换刀位吗!再M30吗!  另外:如果在机床关机前,手动移动过刀具位置,后再机床上电开机后,怎样循环加工呀!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结尾程序是编程到换刀位吗!再M30吗! 另外:如果在机床关机前,手动移动过刀具位置,后再机床上电开机 ...

坐标自动记忆,开机后按自动直接加工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机床开机后的操作和关机前应注意哪些! 是否要检查刀具是否在特定位置才能开始循环加工!

网友:
直接刀补对刀啊,
我们也几乎没回过零

网友:
不用回零操作,系统能自动断电记忆坐标

网友:
你是想问编程开始要设置哪些指令吧!
G54 G95 T0101

网友(点评):
980tdb 没有G54 G95好像也没有 模态你要设的话也就设个G99为每转进给 G98为每分进给。 G17 18 19平面不用设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热心指点! 我想:按机械回零的方法去对刀!(实际不回零,其余试切对刀方法都一样)   后在程序开始用:T0101定义坐标系!   请各给点评下对吗!

网友B:
一般都是试车对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试车对刀

说和没说一样!  都知道是试车对刀!

网友:
不用回零  结尾M30

网友(点评):
多谢楼上几位热心指点! 我想:按机械回零的方法去对刀!(实际不回零,其余试切对刀方法都一样) 后在程序开始用:T0101定义坐标系! 请各给点评下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