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于运动控制卡的四轴数控系统设计,新手,请教

楼主(2013-06-01):
      通过了解4轴数控铣床系统的原理,采用4轴运动控制卡PCM-3240(核心器件是MCX314)实现4个电机(步进或者伺服电机)的控制。完成简单的控制界面设计,实现点动、单步、回零的控制功能,编程软件采用Borland C++4.5 。实验平台是用PC机、运动控制卡PCM-3240、液晶显示屏、键盘及CF卡搭建的。
      不过还有些问题总是弄不明白。

1.      系统是不是将运动卡PCM-3240嵌入PC机中,属于NC嵌入PC型?PC机平台该如何建立呢?是不是该选用PC/104嵌入式主板作为系统硬件PC机平台?如果是该如何选择?
2.      采用工控主板PC104CF卡组成的计算机系统,系统采用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98的系统(开机频幕上显示的),可为什么老师又告诉我说是dos系统呢?是兼容的吗?
3.      MCX314这款芯片是嵌在PCM-3240中的吗?   我在数据库里找到一篇文章《基于PC104的运动控制器的设计》,文中介绍说用基于PC104嵌入式主板和MCX314芯片设计的运动控制器,这和我直接使用PCM-3240的运动控制卡有什么不同呢?
4.  硬件介绍的时候写PCM-3240的相关内容(老师给的PCM-3240的用户手册)是不是就是在介绍MCX314?硬件介绍一般要讲哪些内容?
5.  还有就是总线问题,说是采用PC104的总线,可是为什么PCM-3240的硬件组成框图中(产品用户说明书中的附表)显示的是ISA总线呢?

     因为是新手  问题一大片  衷心感谢热心人帮助~~~

网友:
搞控制的,大有前途.  好好干.

网友:
ISA总线基本上是属于淘汰的那一类了;

现在谁还玩CF卡,SSD都这么便宜了,并且运动控制卡都那么大个,用PC的标准配置即可;

可选用PCI总线的运动控制卡,国内做的比较好的是“固高”,一般买卡时,供应商会提供一些库给你用的,你写上位机程序调用即可;

windows是分时操作系统,学习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实时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