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桁架内力的题目

楼主(2013-06-01):
计算出来的与答案不符合
请教大家。

网友A:
根据整体,y方向平衡和对A点的转矩平衡,可以求出Fay=45KN
根据M点y方向平衡,可以求出Fay=Fmn(可以看出来的,MN受拉)
Fnc=0(可以看出来,这个杆其实就是增加稳定性的)
根据N点,x方向平衡,得:Fnl=Fnd(NL杆受压),y方向平衡,可求出Fnl即3杆受力,F3=40.6KN(结果可能错了,方法应该没错)
其他杆的都雷同,只是繁琐

网友(点评):
不是有截面法么?

网友(点评):
截面法、节点法,哪个方便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整体,y方向平衡和对A点的转矩平衡,可以求出Fay=45KN
根据M点y方向平衡,可以求出Fay=Fmn(可以看出来 ...

可以求一下LK杆的内力么?

网友(点评):
刚才的对吗

网友A:
根据M点,x方向平衡,求出Fml(ML受压)
根据L点,x方向平衡,求出Flk;y方向平衡,求出Flo,即F2=1/2Fmn=22.5KN
好像算的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M点,x方向平衡,求出Fml(ML受压)
根据L点,x方向平衡,求出Flk;y方向平衡,求出Flo,即F2=1/2Fmn= ...

谢谢这位朋友的关注!
一般不会一根一根来求解,你算的和参考答案也不一样,参考答案是60.9KN受压。我算出的是76KN受压,我的方法是这样子的(截面法):
对A点求力矩可以得出支座B的力Fb
沿着LK中点做竖直的线将截出的右半部桁架作为研究对象
此时分别有四个未知力:Flk,Fok,Foe,Fde
方程1:对K点力矩为0
方程2:对E点力矩为0
方程3:X方向合力为0
方程4:Y方向合力为0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60.9KN是哪个,结果可能错了,方法应该没错

网友B:
杆件1、2、3的内力分别为6597N、2230N、4021N。
正确与否?

网友(点评):
用ansys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杆件1、2、3的内力分别为6597N、2230N、4021N。
正确与否?

可以说一下你的方法么,只要求LK的内力即可,答案和你的结果差距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一下你的方法么,只要求LK的内力即可,答案和你的结果差距较大。

机械算桁架的不多,建议求助建筑网站。
建筑工程师也用PKPM软件计算,很少人还用手工计算。
就是长期进行这方面手工计算的高手,我估计也要二三小时,你说谁吃饱给你干这事。
我的计算是用的UG自带的CAE,采用一维杆件单元计算,我对CAE是一知半解,所以计算结果正确与否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好复杂?这个有实际意义么,现实里有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这个是土木工程专业学的《结构力学》。桥梁或者体育场有这种桁架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