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锻压冲孔工艺之冲击功

楼主(2013-06-01):
各位大侠,大家好。鄙人现在有一个钢坯,要用空气锤在上面做冲孔工艺,由于鄙人对锻压工艺不甚了解,在选择空气锤的冲击功时,不知如何计算,还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二。
情况如下:
钢坯种类:合金钢
钢坯温度:整体600-800℃
钢坯尺寸:约300L*300W*200H。
冲孔尺寸:在300x300面的正中间冲浅盲孔,平底,直径约φ80,深度约8。
冲孔精度:较粗糙。
冲孔次数:最好能一次成功,若一次不成可两次。
请问:
1、该选择多大冲击功的锻锤为好?
2、在相同冲击功下,锻锤是选择”轻质高速“的好,还是“重锤低速”的好?
谢谢!

网友:
为啥感觉你这个问题原来出来过?不是我错觉吧。个人比较推荐重载低速。我坐等后面锻造高手的解释了。嘿嘿

网友(点评):
想求一个计算公式。锻压手册上找过,没找到。

网友(点评):
查不到资料我就要做自由落体冲击试验了。用铝棒来做。

网友(点评):
具体的公式我是真的帮不上。不过原来做压机的时候,记得当时有一个1000吨的冲炮弹壳的设计,当时的压头速度并不高,不过载荷很大。感觉根你的这个还是有相似的地方

网友(点评):
好像空气锤跟压力机的量纲不同,前者是自由冲击,讲冲击功 J ,后者讲最大压力 F 及行程 S ,不知道说的对不。希望这里的行家能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呵呵,明天起来给当初做这个的哥们发个邮件问问。看看他有什么说法没。呵呵。

网友(点评):
这个厚坯冲孔跟薄板冲孔不一样,您那个炮弹壳是薄板冲深,我这个直接是在大铁块上砸个浅坑,大侠明鉴!

网友(点评):
我跟他描述描述看。其实,我个人倒建议你把你这型材加热完上定型辊压机看看。我做锚固法兰的时候是低碳合金钢,成型用的是碾环机。我在想,你在碾环机的辊子上定制个成型压头,直接滚压成型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网友(点评):
这么考虑的主要原因是你的压痕确实很浅。8个毫米对于这类机器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建议,已保留。为简单计,也许会上锻床厂参观下。

楼主:
锻床厂建议用75kg的空气锤,冲击功1kJ。问大哥几锤可以收功,大哥大笑曰,一锤就了事。鄙人听后将信将疑。
过两天去查一本书,《锻压变形力的工程计算》,林治平,1986年版,里面对冲孔有两种计算方法。
此书只应国图有,网上遍寻只是无。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先烈”做过计算,结果是,一会儿需要900吨力,一会儿需要 8000 J 冲击功,一会儿又说计算屈服应力要达到2500MPa……让人茫然。最后我决定用冲击形式,将量纲定为焦耳 J ,设备草图我已经画好,

网友(点评):
现在万事俱备,就差两个具体数值。一个是冲击功,是1000焦,还是5000焦,还是一万焦;另一个是冲击速度,是否不能超过某个值。锻床厂技术人员说的话太粗,管你什么钢种什么温度,一锤了事……

网友(点评):
这两个数值定下来,我就上现场做热试。行不行,先打一锤再说。

网友(点评):
还有,“庆功诗”我已经写好了,只听锤响就发表。这首诗是我玩这东西的动力,为了这首诗,我也要把这玩意儿玩下去,不能白瞎了首诗……

网友(点评):
处士提到的书,我这里有,给我一信箱,我发给你。期望看到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楼下朋友。碰巧近日上国图弄到了,还复印了关键页出来,谢谢!

网友:
锻压工艺实在不了解,我还真不敢回答

还有,最好把钢坯牌号说下,毕竟特性差距挺大的

网友(点评):
暂且定为40Cr吧,因为实际的种类也不只一种,并且冲孔尺寸精度低。如果ANSYS能模拟锻压冲孔的冲击,还请赐教!

网友(点评):
这种塑性变形的计算我是没用过,不甚了解~~~

网友(点评):
大侠竟不肯略施小计,以救人于水火之中?

网友(点评):
不懂的东西能乱说吗...锻压,车间我都没见过;ANSYS我主要应用在热分析上面。不是我不讲,实在是,没弄过,不懂

网友:
80*80/4*3.14*.......80=40 0000 kg=400ton

40 0000*9.8*8/1000=32000J

俺算的是如上结果,貌似比楼主说的值都小一些。再加上20%的余量吧。楼主试完回来报告一下哈,谢谢。

网友(点评):
谢谢!试完上来报告下。

网友(点评):
兄弟,被你吓一跳,第一行的 kg 应该是 N ,等于40吨。被你吓了三天才回过神来。

网友(点评):
温锻80kg/mm2。。。。。。确实应该是kg。。。。。。当然你的过程和温锻略有区别。

楼主:
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不能简单定为冲击功到位就ok……有点盲目乐观了……

网友(点评):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微观’过程,正好可以用中学加以解释,初接触---屈服---摩擦---横向流动---能量的层间扩散,抵抗层的建立,反力的产生,支撑,再屈服,横向流动受限制,纵向凸起,你解了这个所有过程,哈哈

网友(点评):
我解了这个所有过程 === 在“解”和“了”之间,给我一套房子,一笔存款,把我家人都安顿好,然后提供所有仪器和设备,我或许可以开始“解”这个过程。等我花费N年有了结果后,睁眼一开,打坑机器已经满天飞了……

网友(点评):
干点事儿不容易。就一个小缸径的冲击气缸,其冲击力和冲击功的测定,北理工搞了半年还没结果,说是没有那么大的传感器……但我们能就此说人家技术不行吗?不能,只能说,做点事儿不容易。。。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我还给清华解过题呢,按你的资质,也能解,不需要什么房子,多少银子,我解这些的时候,都没有银子,也解了,有15%的误差,这个只能说明,你‘中学’学的尚不如阿拉,阿拉才是真正玩中学的,哈哈

网友(点评):
其实我哪里懂什么中学玄学,都是跟你闹着玩儿呢……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网友(点评):
你玩的是现代的假中学,真正研究传统国学的不多,现代社会是“反传统”的。你那一套不过是世故而已。

网友(点评):
啥学都不重要,关键是目的,要玩的东西,玩出来了,就爱是什么是什么了,

网友(点评):
玩不玩得出来,都不紧要。

网友(点评):
哈哈,你这才对了,你说对了,我常听人家讲什么没有条件,没有房子,没有资金,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什么都没有,我就反问一句,有了又当如何,人家回答,有了这样!我说,对你,有条件与没有都一样,对吧

网友(点评):
吾不以成败论英雄,比你的凡事都要求成,境界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点评):
怎么玩的详细过程我说了,你也了解所有过程,既然如此,就与成败无关了,也不是什么求成,跟境界就完全不搭界,假如玩飞机,比较复杂,还有个成败的说法,这个没有什么复杂说法,

网友(点评):
我这玩意儿比飞机复杂,飞机多简单啊,国内到处都是,首都机场一会起落几十架。但你在国内就找不到我玩的这东西,真的,不骗你,要有早就买回来了。

网友(2013-07-01):
空气锤跟压力机的量纲不同,前者是自由冲击,讲冲击功 J ,后者讲最大压力 F 及行程 S

是这么回事儿。
准确地说压力机的标准不是最大压力,而是在行程s开始时的压力值,用F乘以s近似等于它能做的功。

另外你说是温锻,但看你图片貌似钢坯都烧红了,过了1000度了吧,近似于热锻了,不知道猜错没。
如果是热锻的话,压力比温锻小一半。

网友(点评):
不同温度下都有其流动应力值。1000度和800度就相差好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锻床厂建议用75kg的空气锤,冲击功1kJ。问大哥几锤可以收功,大哥大笑曰,一锤就了事。鄙人听后将信将疑。
 ...

十年一梦 大侠,可否把逍遥大侠说的书给俺发一份,学习一下?bill2780122@sina.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