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ker直线电机怎样,是贴牌生产还是自己生产的?

楼主(2013-06-01):
如题。现在不好决定。parker系统调试的话,是主流的么,能做调试的人多不多。

网友A:
Parker的直线电机是Trilogy的  05年吧 Parker把Trilogy收购  以前他没有直线电机的
如果需要Parker的直线电机 可以联系我 QQ1024540961   18101383264 郭工

网友B:
用过日本横河、大族电机这两个牌子的直线电机,都很不错,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ker的直线电机是Trilogy的  05年吧 Parker把Trilogy收购  以前他没有直线电机的
如果需要Parker的直线 ...

那Trilogy直线电机性能如何?我看资料是03年收购的。相比沙迪克直线电机、台湾HIWIN直线电机,哪个要出色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日本横河、大族电机这两个牌子的直线电机,都很不错,性价比高;

直线电机的安装和调试工作难不难?光栅尺选用,开放式的还是密闭式的?

网友(点评):
首先,光栅尺供应商会在直线电机里集成好,这个不用你去操心;你根据精度去选型; 一般来说,供应商会提供调试工具的,就像使用伺服电机一样简单; 软件补偿使用到的数据,一般使用干涉仪即可获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Trilogy直线电机性能如何?我看资料是03年收购的。相比沙迪克直线电机、台湾HIWIN直线电机,哪个要出色 ...

这个自然是Parker的电机要好很多  需要Parker的产品可以跟我联系 QQ1024540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