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节位置的固定板

楼主(2013-06-01):
小弟我来论坛时间不长,但也是热爱这个地方的。但是自己没经验也没什么才华,想设计一个东东能够让我的这个固定板可以调节一下。希望大哥哥们帮帮忙,提提意见。
上图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哈。中间那个(黄色,有四个螺栓孔)是固定板,拧4个螺丝就可以固定在下面机架上。可是我这个是四杆机构,准确安装位置我也不知道具体在哪,希望把固定板改改,换成可以调节位置的。
      ps:本人学生,没啥经验,大伙帮帮我吧。也可以给我些连接网址什么的,让我能查到就可以。

网友:
垫块板呗

网友:
估计调节量会不会很大?
如果小的话把孔加大。
如果调节比较大的话,把黄色的板加大,做U型槽,
绿色的板也做U型槽,此槽与黄色的槽成90度垂直,
固定时用螺栓+螺母固定.

网友(点评):
受您启发。另外不知道U型槽是啥样结构?

网友(点评):
山人叫法,或曰U型孔。吾乃山人,失礼失礼...

网友(点评):
学习了,U型槽很多驱动器上就是用这个滴

网友A:
这样更简单。

网友(点评):
心思一样,还是图解直接些,哈...

网友(点评):
逍侠,此长孔您平常如何称呼?

网友(点评):
呼为长孔。大侠如何称呼?

网友(点评):
哈,我已经把它名字叫,犯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更简单。

感觉这样位置容易走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