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问题咨询,急!急!急!

楼主(2013-06-01):
如图示,为了测量图中的R尺寸,图示是整个工件的一半,加工时将如图一样的两个工件扣在一起销子固定好,在数控车床上车出圆弧,但是用三坐标测量机扫描测量时发现:从进刀面进去测量的尺寸比从反方向从退刀面进去测量的尺寸大好几十丝,而且扫描这一部分圆度发现,工件底部发生断点(导致两次测量值不同的原因),但是这个断点从何而来呢?应该不是丝杠间隙造成的吧,如果是丝杠间隙的话应该在底部形成的是一小段小平台而非图示那样的断点,是不是电动机在进刀完成准备退刀时存在很小的惯性,造成要退刀时突然向前窜动,导致如图示的结果?如果是那样的话如何消除呢?或者又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请各位师傅各抒己见帮我分析下,小弟不甚感谢!!!

楼主:
在线等,我的QQ416262704,不甚感谢!

网友A:
LZ你是怎么扣在一起的,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是怎么扣在一起的,看不明白

两边不是有销子孔嘛,图示是一个整工件的一半,整个工件是个中间为球的腔体,我们现在看到是工件的一半的主视图。

网友B:
看着像是丝杠反向间隙补偿过度造成的。
参数里的反向间隙补偿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丝杠反向间隙补偿过度造成的。
参数里的反向间隙补偿动过吗?

丝杠反向间隙导致加工出来的工件是怎么样的形状?这批工件在外型上看不出来差别,我是用高精度的三坐标测量机扫描圆度发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杠反向间隙导致加工出来的工件是怎么样的形状?这批工件在外型上看不出来差别,我是用高精度的三坐标测 ...

我只是猜测,并不一定正确。
反向间隙补偿在参数里是可调的,因为我看你的图里,误差处有个明显的台阶。
反向间隙补偿的时候,X轴丝杠会自动加上一个补偿值,所以如果丝杠有间隙没有加反向补偿的时候,会像你说的那样,出现一个小平台。
但如果补偿过度的话,当刀具走到象限交界点的时候,X轴会自动加上补偿值,这时就会出现一个小台阶。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可以问问操作这台机床的人,有没有动过这个参数。

网友C:
是不是没连接紧密啊!有缝隙的话会形成断续切削!会让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连接紧密啊!有缝隙的话会形成断续切削!会让刀的!

 很紧的,这个不存在问题。

网友:
貌似反向间隙导致 调这个很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