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麻烦各位。g76第一刀切深问题

楼主(2013-06-01):
加工m26x2.5长20外。系统980tdb.程序:
G99 m08
M03 s400
T0101
G0 X30 Z6
G76 P010160 Q100 R0.05
G76 X22.75 Z-20 P1625 Q300 F2.5
G0 Z100.0 M09
M05
M30
主要练习G76使用方法。第一刀切到23。03。太深啦。。
请各位不厌其烦指教。加大P值,该起刀点均不行。

网友A:
G76 P020560 Q50 R0.04
G76 X22.75 Z-20 P1625 Q200 F2.5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材料
P里面的02是精车次数,05是退刀量,60螺纹角度
Q50是最少车刀量
R是精车余量(前面给定是两刀 所以每刀精车0.02)
下面一个Q是第一道进给量200的话就是0.2    要是不锈钢材料的话第一刀进0.3刀几乎已经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76 P020560 Q50 R0.04
G76 X22.75 Z-20 P1625 Q200 F2.5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材料

为什么第一刀切深1点多
试过第二Q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第一刀切深1点多
试过第二Q100

刀没对好吧   估计你卡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没对好吧   估计你卡尺有问题

多谢回复,明天再检查。

网友(点评):
应该是你的参数设置的不对,你看下绝对坐标,是不是0.0001精度,而你设置的参数是按照(0.001)精度来设置的。,

网友:
车外圆的尺寸你先亮了没有啊!对不对啊!

网友B:
第2个g76后面的那个p应该为0300

网友C(2013-08-11):
引用 网友B:
第2个g76后面的那个p应该为0300

你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多了

你也可以试一下   反正这程序 我已经验证  了

网友D(2013-09-30):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第一刀切深1点多
试过第二Q100

应该是你的参数设置的不对,你看下绝对坐标,是不是0.0001精度,而你设置的参数是按照(0.001)精度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你的参数设置的不对,你看下绝对坐标,是不是0.0001精度,而你设置的参数是按照(0.001)精度来设置 ...

谢谢,是参数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