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不锈钢316L/304加工特别是螺纹加工改选什么样的刀具

楼主(2013-06-01):
  基本上有一半是用六方加工而成 目前用的京瓷单边一个断屑槽的外圆刀具,此刀具优点精车亮度高  够锋利 去螺纹毛刺效果也好,缺点易磨损,真的消耗不起。
   急需一种能比目前所用的刀具好的刀具  望师傅们多多指点。
  前提是刀尖必须是R0.2的 外圆刀  扫螺纹和外圆兼用 (零件有特殊要求)

网友:
                            刀片                                                          刀杆
外螺纹(公制)        16ER A60 BMA        SER-2525M16T      SER-2020K16T
                         16ER G60 BMA
                        16ER AG60 BMA
外螺纹(美制)        16ER 14NPT BMA        SER-2525M16T      SER-2020K16T
                        16ER 20UN BMA
外螺纹(英制)        16ER G55 BMA        SER-2525M16T      SER-2020K16T
                            16ER 11BSPT BMA
                           16ER A55 BMA
                          16ER 11W BMA
                           16ER 14BSPT BMA
内螺纹(公制)        16IR G60 BMA        SNR-0025R16       SNR-0020Q16       SNR-0016M16       SNR-0013M16       SNR-0032S16
        16IR A60 BMA
        06IR A60 BMA
        11IR 1.5 ISO BMA        SNR-0012M11       SNR-0010K11
        11IR 1.0 ISO 610C
内螺纹(美制)        16IR 14NPT BMA        SNR-0025R16       SNR-0020Q16       SNR-0016M16       SNR-0013M16       SNR-0032S16
        16IR 11.5NPT BMA
        16IR 12UN BMA

内螺纹(英制)        16IR G55 BMA        SNR-0025R16       SNR-0020Q16       SNR-0016M16       SNR-0013M16       SNR-0032S16
        16IR A55 BMA
        16IR 14W BMA
        16IR 11BSPT BMA
        16IR 14BSPT BMA
        11IR 19BSPT BMA        SNR-0012M11       SNR-0010K11
        11IR 19W BMA

网友(点评):
谢谢,我目前需要的是外圆刀 目的是扫螺纹用的 众所周知的不锈钢材料粘度高 车螺纹毛刺大 想选一种外圆刀片 够锋利尽量少重复扫 减少工时

网友A:
我们用瓦格斯的以色列的

网友(点评):
终于看到一个老乡 呵呵 在哪高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瓦格斯的以色列的

以色列的是外圆刀吗?   我目前只用以色列的小尺寸镗孔刀和内螺纹刀

网友B:
根据楼主的描述,你的机床是不是CNC的自动车床(走心机),如果是,
那么这种机床所用刀方都是比较小的,比如8X8  10X10等,那么所用刀具
也和我们常见装夹方式不太一样,大多是立装的刀片,这方面肯纳和京瓷选择多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瓦格斯的以色列的

呵呵,不敢小企业,他的刀片内外通用啊,你说的是那种小的黄色的内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敢小企业,他的刀片内外通用啊,你说的是那种小的黄色的内刀片?

是啊  刀柄刀头在一起刀头有镀层的那种   钨钢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啊  刀柄刀头在一起刀头有镀层的那种   钨钢的

真心不懂你说的是什么刀片    内外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主的描述,你的机床是不是CNC的自动车床(走心机),如果是,
那么这种机床所用刀方都是比较小的,比 ...

NO、NO  200的卧车   12把刀的   只是工件不大   基本上走心机都能做的
    全公司没有一个人懂机加工的 就去30万买了一台这样的   估计一辆小轿车被人骗走了

网友A:
建议你看一下瓦格斯官网的牌号介绍,,他的螺纹刀片还是很好用的(个人觉得),另外你的产品如果不太保密的话,直接发上来让大家参谋一下就可以,论坛里高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一下瓦格斯官网的牌号介绍,,他的螺纹刀片还是很好用的(个人觉得),另外你的产品如果不太保密的 ...

好的   明天

网友:
可以用NTK的螺纹刀,我们有客户这样加工的。

网友:
又是不锈钢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