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路法兰盘大家都用什么密封?

楼主(2013-06-01):
请问大侠们:液压管路法兰盘大家都用什么密封?好像国外都用一种类似青稞纸的密封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该密封的样本请上传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一般密封件按温度、速度、压力和材料可作下列简单分类(只作参考):
温度等级       适用材料                     速度          适用材料               压力等级            适用材料
110℃       丁腈橡胶/聚氨酯            0.5 M/S       丁腈橡胶                  20 MPa         配合硬度及设计
200℃       氟橡胶                         0.6 M/S        聚氨酯                    40 MPa         配合硬度及设计
260℃       聚四氟乙烯                    14 M/S         聚四氟乙烯             70 MPa         配合硬度及设计

网友:
密封垫子这个很常用,经济实惠

网友:
密封垫子

楼主:
德国KW公司使用的是这种密封

楼主:
请问这种密封叫什么名字?有样本吗?请好心人提供一下。

网友:
是不是这叫垫圈(隔热用的),最近在装配机器时看到的,G
LASTON的钢化炉子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4-01-01):
这种密封垫国内应该有提供的

网友:
高压管道一般用O型圈,低压管道如楼主说的那样,使用垫片。

网友:
一般液压系统都是用O型圈

网友(2014-05-19):
可以考虑用紫铜垫,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可以试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