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3-06-01):
还不会标尺寸,大家见谅,工件是直径45的棒料,小头直径30无公差要求,大头40(公差0.02),内孔14(公差0.02),而且大头和内孔同轴度要求2丝,
我的工艺是,先用12的钻花打通孔,然后把大头和内孔一次性加工出来,最后掉头车小头,
现在的问题是我直接用12的钻花打了通孔(没有用中心钻),准备车大头时,目测发现12的通孔跳动有点大,我担心14的内孔会车不出来,
一想到同轴度就脑袋疼,偏偏又是怕什么来什么,请有主意的社友帮我出出主意,没主意的帮我壮壮胆,

网友:
楼主你的工艺有问题,何不先加工好小头然后再粗钻孔(当然要保留加工余量),精镗孔和大头一起下来

网友(点评):
我要给你加分

网友(点评):
就是要这样加工的!!!

网友(点评):
其实这种产品是最基础的,楼主要多实践,首先最求的是安全性,然后是效益。

网友A:
在车床上应给很好加工啊,现在一件都没干完吗?看你的要求应该不难吧!

网友:
那就打个定心孔再13.5钻了再唐一刀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车床上应给很好加工啊,现在一件都没干完吗?看你的要求应该不难吧!

总共100件,当时认为余量很大,就用12的钻花把孔全打了,大意了

网友:
车端面 钻孔 车内孔 车外圆 切断 车端面
量大 用仪表车和铰刀 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100件,当时认为余量很大,就用12的钻花把孔全打了,大意了

那也没事,不是还得扩孔镗孔呢吗!

网友:
你这12的钻头能偏2个毫米以上 也是人才了

网友(点评):
不是偏两毫米,材料本身是直径45锈迹斑斑的棒料,打完孔,重新装夹时,工件夹不正

网友(点评):
第一部开粗打孔 然后车一段夹头啊

网友(点评):
那就双顶孔两端 把外园车一刀

网友:
况且第一个钻头打完后肯定要量下 ,最多报废一件,你这个太粗心了

网友:
没事的,锈的棒料也偏差不了多少,装夹的时候稍微矫正下,只要内孔能车出来就行了.就是做的时候累些,麻烦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100件,当时认为余量很大,就用12的钻花把孔全打了,大意了

按照现在的眼,架双顶尖粗车小头。在夹着小头车大头和眼。
希望楼主以后不要犯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
你这个工艺路线太简单了!钻孔精度能达到两个丝吗?建议好好划分工艺路线

网友:
用四爪调吧   如果嫌慢 就用三爪垫

网友:
就用三爪夹小头,用止口爪夹5个毫米,另头顶孔,先光大外圆

网友B:
告诉你最合理工艺要求做法首先将外园加工到四十一尺寸要定到小端头三十与四十大端头比列长度加上割刀余量
粗车斜度放余量
钻孔按长度到割刀尺寸过些位置孔尺寸为13.5~13.8之间
同14铰刀铰到尺寸
精车斜度到尺寸
割刀割断长度端面光车定长及倒角修毛刺
工艺完成
同心要求可以合格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最合理工艺要求做法首先将外园加工到四十一尺寸要定到小端头三十与四十大端头比列长度加上割刀余量
粗 ...

网友:
工艺应该跟2楼说的差不多,
1.先粗车小外径,掉头
2.夹小外径,车大外径,麻花钻,精车内径。只要这两个尺寸终加工一次装夹,同轴度0.02没问题。

网友:
11楼的办法好,双顶尖顶住,车一刀,见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