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方法与有限元法计算滑动导轨应力的比较

楼主(2013-06-01):
    传统方法就是通过受力分析,分别计算切削力,外力矩,牵引力,最后通过公式获得相应载荷除以横截面积。
    具体如图所示:

      公式什么的就不说了。
      有限元法是近些年来兴起的有效分析方法,在这里,就借助了Solidworks。
      模型如下图:

       因为做的是简要模型,所以只在纵向滑尺上加以简要限制。
       接着是切削力,重力以及其他约束的添加。

        接触元素的摩擦力按书本取值0.27、
        最后就可以生成计算了。可是有意思的是,生成的应力分析很奇怪。

         上面左图正常,可是右图,三角面一侧完全不受力....而另一边,也就是那个横面上(在我导师的电脑上)有力!!
         传统方法的计算结果如下:

         有限元分析所得,A面应力为0,而B,C面所得数值是传统方法的2-3倍。
         所以请问各位大侠,这个都可能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帮顶,另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有限元软件对电脑硬件有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另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有限元软件对电脑硬件有没有要求?

对电脑硬件有要求的。配置好的话,软件在分析计算的时候,费时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电脑硬件有要求的。配置好的话,软件在分析计算的时候,费时少!

AMD和I的CPU哪个更适合?什么样的显卡和内存合适?还有系统是32位的好还是64的好?

网友(点评):
如果是大模型,耗时间长的计算,用inter的,它的CPU做的比较可靠稳定。AMD适合小规模的分析,突出瞬时计算能力。最好是64X的,内存扩展到8G以上。一般的话32X 4G内存也能应付了

网友B:
从这个帖子上看不清楚。也不好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D和I的CPU哪个更适合?什么样的显卡和内存合适?还有系统是32位的好还是64的好?

多少位是看内存~4G以上用64位系统~
多核心的~处理会比较快~
这貌似是计算机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这个帖子上看不清楚。也不好回答。

有什么地方不清楚的?

网友:
听说过有限元分析,但是没有去研究过

网友:
默认的结果是米沃塞应力结果,你得研究,这个米活塞应力是个什么东西,它与材料力学的四个强度理论又是什么关系。

网友C:
传统计算方法,主要依靠手工列计算模型,手工代入数据时行手工计算,你可能的问题是:计算模型不正确,或不全面,导致计算结果错误。

有限元法,特别是直接利用软件进行计算,主要问题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软件中有限元法计算的核心,基计算模型是怎么样的?你认为应选用模型A,软件中也有模型A,可问题是:软件中的模型A的算法,与你想象的模型算法是不是一样,如果有差别,那计算结果还可信吗?

任何计算,软件只是个工具,相当于我们最常见的计算器,也只能当计算器使用,所有的计算模型都要靠我们自己建。

千万别指望计算器上有个万能按钮,一按结果是出来的,不过出来的是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

楼主的问题,有可能就是这样!

我对机械不懂,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统计算方法,主要依靠手工列计算模型,手工代入数据时行手工计算,你可能的问题是:计算模型不正确,或不 ...

谢谢你的回答。两种方法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也会有区别。

网友:
你接触面上哪些是用了摩擦。整个结构的边界条件。另外,模型网格划分也太粗糙了。

网友D:
说实话,就你的图很难说是哪儿的问题。比如约束加载,比如力加载。个人对SW的有限元的认识为,这个有限元模型的力加载选择和约束选择往往是最重要的。不同的加载和约束导致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我注意到你的托板上也有全约束,而这个全约束很可能就是导致你两个面没有应力的原因。
如果方便,不妨发给文件给我。wuguangjp02@163.com
另外,楼主是毛子版SW?我2012的不知道能不能的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就你的图很难说是哪儿的问题。比如约束加载,比如力加载。个人对SW的有限元的认识为,这个有限元模 ...

嗯。在这边用的是俄文的10版。12版的应该能打开的。
文件已发,麻烦您了。

网友D:
你的模型什么没问题啊。为啥我算了下就有呢。难道你的版本问题。我没看数值。不过位置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模型什么没问题啊。为啥我算了下就有呢。难道你的版本问题。我没看数值。不过位置都有了。

额....神奇了....
我的电脑看不到应力分布,但是我导师的电脑上有,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你的就有了...神奇啊!

网友(点评):
换个版本看看

网友(点评):
嗯...我现在下2012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模型什么没问题啊。为啥我算了下就有呢。难道你的版本问题。我没看数值。不过位置都有了。

   你看,神奇了...我用2012还是没有....为什么你的就有....

网友E:
没用过SW的有限元分析。不过楼主这分析是用于写文章吧,用到设计中这种分析误差会比较大。
网格处理的略夸张。接触非线性,ABAQUS吧,做得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SW的有限元分析。不过楼主这分析是用于写文章吧,用到设计中这种分析误差会比较大。
网格处理的略夸 ...

恩,写论文呢...问下,网格处理怎么夸张了?

网友D:
今天又重新试验了一次。你把你的第二个约束(我实在不认识俄文啊)改一下,改成所在面,不要用参考模型。我怀疑是这里的问题。
刚才看了看分析结构,感觉结果没有问题。也符合你的公式计算。不要只看那几个峰值。这个分析中,这些峰值的出现位置都是在小差值边线和圆角附近。这种突兀的峰值一般属于网格的划分跳跃问题。不用在意他。看主要的受力面结果。
另外,一点个人经验。类似你的这种情况,尽量优化下模型,把不比要的圆角省略,小差值台阶省略。配合和加载用分割面来实现。这样无论对分析速度还是最后结果的判定都比较有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又重新试验了一次。你把你的第二个约束(我实在不认识俄文啊)改一下,改成所在面,不要用参考模型。我 ...

第二个,那个好像不是约束来的...做的参考模型,来实现第一个约束的,没记错的话..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后天就要把所有东西都弄出来..现在要改已经不赶趟了..还要做结论。
等我答辩完了,再修改看看..真的非常感谢你的答复啊。

网友(点评):
如果需要,我可以把我这计算完的模型发回给你啊。

网友(点评):
不过,边角那些优化的部分是没戏了。呵呵。

网友(点评):
你的第二个,个人感觉是一个辅助约束,防止不必要变形计算用的。我试过压缩后计算,基本无解。哈哈。后来分析可能是位移过大,系统计算出现了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又重新试验了一次。你把你的第二个约束(我实在不认识俄文啊)改一下,改成所在面,不要用参考模型。我 ...

麻烦你发到我的邮箱。
298029870@qq.com
谢谢咯。

网友F:
第一你做的模型它不是实际的东西。或者说离实际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从软件到制作都有一定的差距。
第二过去的东西它是由研究人员从实际的模型(大量的实测数据)得出的一个经验公式。它接近实际。也就是说有人用什么什么机床,什么什么切削力等条件下测过相关数据并写进书中供其他人应用。所以哪个结果可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你做的模型它不是实际的东西。或者说离实际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从软件到制作都有一定的差距。
第二过 ...

你的意思是说,传统方法会比有限元法能精准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传统方法会比有限元法能精准么?

不是!
我是从你的问题当中回答你的问题
你不能说有限元分析就是你所做的分析。再者过去的经验公式它的确是从实际当中来的这个轻易是不能推翻的。而且这种试验得出经验公式的方法一直在用。还是简化或是完善你的模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
我是从你的问题当中回答你的问题
你不能说有限元分析就是你所做的分析。再者过去的经验公式它的 ...

那也是。
谢谢您的教诲。

网友:
有限元设置不准确,有些参数可能不合适造成的吧

楼主(2013-07-03):
引用 网友G:

恩。。
用软件是比传统计算快。。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比较的时候,误差有50%、
不知道是模型还是约束出错了。
谢谢大侠的回复。

网友(点评):
传统计算有假设和简化,计算结果比较保守。有限元计算边界条件设置不一样,有很多个结果,计算结果不是唯一的,有限元计算的最大难点在于怎样判断计算结果比较接近真实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说的对啊,有限元难点是怎样判断结果的准确性。所以有限元使用比较成熟的行业(航空航天、汽车等)都有自己的类似于数据库的东西,就是在前期计算时,结合试验,计算一次就保留下来。后来就有参照,方便对结果评价。而一般机械行业还不成熟。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