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时的安全系数

楼主(2013-06-01):
        对于一般的传动系统,采用三相异步电动机,在选着电机时,根据负载所要求的功率或转矩选择电机,这时电机容量放大的安全系数该选多少呢,跟传动系统哪些有关,比如说冲击、负载稳定性、惯量、电机的寿命等,和是否加变频器是否有关系呢,电机功率的利用率多少才对寿命影响最小呢。
还有在校核轴等零部件强度是的计算转矩和功率时,需要加上这安全系数吗?说的有点乱,谢谢。

网友:
成大先的机械设计手册  减(变)速器 电机与电器有  在第十七章   有这个工况的安全系数    这个应该能下载到电子版的

网友(2013-08-29):
问题多地多,没事要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