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油缸移动快速到位平稳

楼主(2013-06-02):
使用的是双联泵,双比例阀PLC控制,除了现在有闭环控制这个好的方法外,我想在使用普通油阀控制上,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法,求解!我现在试用的是:使用两组三位四通O阀,一组叠加AB孔出口节流阀在慢速时得电动作,另一组在快速时得电动作,在交替时我做有快速阀组延时得电过程;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
先要明确“快速”和“到位平稳”的具体数值要求,另外负荷这些数据也不能少。然后才能找到最合适的方法。

楼主:
先谢谢老师,设计行程为750mm,运行时间在1.5S左右,油缸缸径在50~63mm,直线导轨滑动

网友(点评):
负荷与行程之间的关系?

楼主:
另外负荷在800KG左右

楼主:
负荷是恒定的,行程是在750mm一步推到位,一步拉到位

楼主:
补充说明,做水平来回移动,停止到起动有时间间隙

网友:
传统的液压机床是采用单向行程调速阀来处理快进---工进---快退的。 现在的控制技术发展是很快的。

网友:
这种尺寸、行程和速度的两边走到底的油缸,用普通带缓冲的油缸好像应该就可以。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回复

网友:
这种情况用行程减速阀效果比闭坏控制还要好,我们的设备就这种阀,经济可靠定位准

网友(2016-06-18):
发个液压原理图来,看的更明白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