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来帮我看看 车削不起丝是怎么回事 有图

楼主(2013-06-02):
本来想上视频的 可以上传太慢了 改成截图发来了

材料是 304不修钢 换了到片依然是不行,难道是材质问题

小弟新手 刀片在一家网店收的 算16元一片

有时候车削起丝 有时候是沫子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刀片不够锋利 磨把焊接刀看看吧

网友:
要么刀片不快  要么刀尖装的高过工件中心

网友(点评):
同感顶一个

网友:
你为什么要用镗刀车啊    换成95度外圆刀  刀尖用R0.4的  转速低点  走刀快点

网友(点评):
好专业 顶一个

网友(点评):
我也有此疑问,车外圆装什么镗刀啊,还那么大的刀尖R。

网友:
你用的是大厂出的304吗?

楼主:
不知道啊 前两天还好好的呢 就着两天发现车消不起丝了

网友A:
这玩意不是304

就这么简单

网友:
材料韧性不够啊,你用其他材料试试

网友B:
切削用量和刀具选择配合不当

网友:
车外圆你好歹也用吧外圆刀撒,车不锈钢你好歹也买点锋利的刀片嘛,换把外圆刀,装三角形刀片,加点冷却油

网友:
初看是SUS303,用镗刀车外圆?再看你这个小零件用刀尖这么大的刀片,貌似是恒速,问题多了,自己慢慢着摸吧

网友:
刀尖的R角太大了,没有冷却液,我就奇怪,你的刀经不经用?

楼主:
那师傅们给推荐个刀憋 要求一次100丝的吃刀量就行

网友:
材料问题

网友:
华隆厂的专用不锈钢车,刀试一试

网友:
一看就是刀的问题。车不了几个就不锋利了 。刀尖圆弧太大的。不锈钢用锋利点的车刀。手磨。或者买开大槽子的机夹刀

网友:
为什么车外圆用内孔刀?而且这刀尖半径看上去起码有1.0啊

网友:
把选这刀的 拖出去 砍了!

网友:
车不锈钢刀具磨损快.用刀片成本高.还不好用.用90°焊接车刀吧.主轴转速不要太高.加上切削液.应该没问题

网友:
内孔刀当外圆用,很多年前也这样试过。材料韧性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削用量和刀具选择配合不当

同意楼  。刀片切削幅度选错。。。

网友:
应该加切削液的啊,就这样干车刀很快就会烧掉,

网友:
这是做钢件的,做不锈钢一定要转速慢!进给大点

网友(2013-10-22):
是不是车床主轴有跳动,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第一眼看上去就觉得刀尖太钝了

网友:
这刀尖R也太大了点,看图上的样子不是在车,而是在啃了

网友:
用镗刀做外圆刀,只能说一句,你太有才了。而且这样的镗刀片不适合做304.你选vp15f还有,你以为不锈钢不断屑好玩吗?我就是因为304的不断屑而苦恼呢。

网友:
          这个情况不起丝是正常的了,要是起丝那才有看点和研究价值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是304

就这么简单

我感觉也不是304.304的材料应该很好车的。

网友:
车304应该加切削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