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床的“荒镗”加工是什么

楼主(2013-06-02):
请问“荒镗”这个加工步骤有加工精度的要求么 还有就是,对工具进行荒镗加工时,可以不用镗套么?

谢谢各位大神了。百度上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急求解答

网友A:
荒车知道吧,荒车加工的俗称, 荒车和粗车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讲,荒车是指锻造毛坯后机加的第一刀,也叫拉荒主要任务是去处较大的加工余量和锻造的氧化皮,使工件的外圆变得规则,工件的各处余量均匀。粗车是半精车的前道工序,主要任务是使工件外型基本成型,并为工件的热处理做准备。如果含糊的说,荒车可以近似的等于粗车。
因为荒车内孔,跟镗孔差不多,所以有人望文生义,造出个荒镗一词来。

网友:
镗工件的第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荒车知道吧,荒车加工的俗称, 荒车和粗车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讲,荒车是指锻造毛坯后机加的第一刀,也叫拉荒 ...

哦。这样子啊。谢谢大侠了。。能再问一个问题么?
我现在做的这道工序是“荒镗气缸体内壁”采用的设备是  八轴立式镗床。在设计夹具的时候发现该道工序的参考资料的夹具设计上面没有该道工序的镗刀导向装置,请问,这样可以么?还有就是,在计算相应的误差分析的时候“荒镗”这个步骤的误差范围是怎样确定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