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带的小带轮最小速度为5m/s,同步带有没有这个限制?

楼主(2013-06-02):
学生来请教:V带的小带轮最小速度为5m/s,同步带有没有这个限制?

网友:
同步带没有低速限制,比如在进给运动中,电机有可能只有几转/分。

网友:
同步带传动是通过带齿与轮齿相啮合传递的,所以没有

网友A:
功率的公式:P=Fv,其中v为带轮的速度,要带低速时传递相同的功率就需要较大的摩擦力,可是带轮与带的接触面积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会造成F不足。但是同步带不同,它上面有齿形的,类似齿轮啮合,所以产生这样的原因还是带的结构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的公式:P=Fv,其中v为带轮的速度,要带低速时传递相同的功率就需要较大的摩擦力,可是带轮与带的接触面 ...

公式虽然知道就是没往这方面想,呵呵,学习了

网友(2013-09-06):
同步轮传动都是精确传动 没有低速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