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这个动作?

楼主(2013-06-02):
这是一个送料车,需要实现上下料台旋转,但是又要能让料台始终处于水平状态.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啊!先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给点意见!最后能画一个简单示意图!

网友: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到底是你贴出的图中的那一部分要实行旋转动作?建议再编辑一下。

网友:
在每个转轴上各加一个链轮,用两组链条分别传动3各链轮就能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高周波包装机中,卸料也用这个结构.

网友:
其中一半的机构运动简图:

网友(点评):
只能保证料台不转,但不能循环转.

网友A:
如图:

网友(点评):
小弟水平太浅,没看懂这个料太如果保持水平?

网友(点评):
B,下面有个原理图。连杆摆动的角度=料台摆的角度。

网友(点评):
你拿个盘子端一下,然后让它不倒过来试试就知道用什么样的结构了.

网友B:
平行四边形机构就行,原理图貌似不行,但是实物可以实现

网友:
独臂时钟-------结构大猜想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154

网友(点评):
大侠,用这个来参考,感觉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点评):
呵呵,俺喜欢联想,这一联想,就想到这个复杂的东西上了,抱歉啊。

网友(点评):
哈,无抱歉, 多一些见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行四边形机构就行,原理图貌似不行,但是实物可以实现

帮你完成原理图,请鉴定,哈:

网友:
没看太懂

网友:
你把中间那根杆改成平行四边形就行了,具体自己再考虑一下,这个东西不要考虑别的东西,四连杆机构完全能实现

网友(点评):
兄弟,何不上个示意图让楼主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

是这样的, 以前见过的, 下面的链轮固定,上面的补偿角度.

网友:
如果能实现这个很好,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