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计算 ,急!!

楼主(2013-06-02):
如图杆件怎么进行受力分析? 强度校核?   急急急!

楼主:
除了摩擦, 只受拉力 么     有么有弯矩???

网友:
杆件只受密封摩檫力,和100的顶力,强度校核按弯矩校核,楼主资料不全,杆粗细未知,怎么算?仅从图纸看,受力那么小,杆那么粗,不用校核,强度就够了

网友(点评):
我需要知道的是方法,数值都是假设的

网友:
把转轴孤立掉,只分析杆,分析转轴轴心点。一个F,一个f,两个由这两个力形成的弯距,以及转轴对杆的反作用力。

网友(点评):
弯距是必然有的。但是根据实际情况看是否平衡而以。如果保持这个状态,那就是F弯=f弯。如果转动了,就是弯距不平衡。

楼主:
是不是可以把它当成一根绳子

网友(点评):
非二力杆。更别提绳子了。

网友:
摩擦力的转矩和顶升的转矩能平衡就不旋转,否则就会转动。平衡状态下你这杆就相当于受拉力,以你100N的力,几毫米粗的杆都够了

网友(点评):
画说,他这图可能平衡吗?

网友(点评):
臂的长度不知道,角度、摩擦力也未知,谁能说一定不能平衡?

网友A:
一受力,都沿转轴跑了,分析什么,没应力了

网友(点评):
那只计算拉力就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受力,都沿转轴跑了,分析什么,没应力了

我觉得也是,有力就会转

楼主:
下面那个标剖面线的 只能沿着竖直方向移动

网友:
这是二力杆,没有弯矩,只有拉力,当然杆的重量忽略了,如果算杆子的重量,就是均布载荷,那么就有弯矩了。

网友(点评):
简化下,好像还真是二力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