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最近上了一个项目,钢管切割方式探讨

楼主(2013-06-02):
    公司最近上了一个项目,其中一个工序要求将外径140,壁厚6mm钢管进行切割,切割精度要控制在(-0.5,0),管子是在热处理后淬硬进行切割的,不能有明显的热影响,管子来料长度在5m左右,切割后的长度有3m、2m、1m等不等,试过激光切割,但有20mm的热影响区,不知道激光切割可不可以同时进行喷水冷却,用普通砂轮机切割的话可以喷水冷却,但切割精度差一些,不知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切割办法?

网友:
最早的等离子切割是喷水冷却的。

网友:
对的,用水刀切割比较好

网友A:
我感觉楼主上述所说的材料,用锯床锯切效果应该不错,没有热效应的问题。

网友(点评):
壁厚6mm,锯床会打断锯齿的

网友:
用线切割,应为淬过火,锯床或切管机不容易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楼主上述所说的材料,用锯床锯切效果应该不错,没有热效应的问题。

不会吧,选择小齿形的锯条,没有问题的。

网友:
做支架上线切割你看行不。。。。。。

网友:
7楼对的,切管子可以选细齿的锯条,不会拉断的,我们经常锯400外径,壁厚20的管子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针对回复,再次进行解释一下;
(1)线切割,效率太慢,我们希望能在4min以内切完一道,有能达到这个速度的线切割吗?
(2)锯床,管子硬度达到HRC60,锯床估计吃不消,合适的锯条也不好找!
(3)水刀:水刀的话咨询了几个厂家,只有独立的水刀切割机,而我们需要实现钢管的自动送料并定长再切割,还没有找到可以做成套装备的公司,各位社友如果有合适的厂家也可以推荐一下,设备造价最好能控制在35万以内,另水刀切割时是否会产生很大的反作用力,使钢管产生移位影响精度,我们在采用砂轮机切割时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4)钢管本身存在一定的弯曲,切割时的夹持、定位等都对设备有较高要求,不知道水刀切割时会产生多大的反作用力

网友:
浙江有家专门做切管的机器,,,

网友:
还是觉得锯床合适,现在有切割不锈钢类的锯条,细尺,每英寸不能少于14齿,一定要买进口的

网友:
水刀,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介绍,有点类似火焰切割,切肯定可以,但它只介绍了切钢板,管的话可能不好办,因为它射穿管壁时射出的颗粒应该还是会切削到对面的管壁的(它的水压极大,如果减小压力你的效率会很底,有点矛盾)。你说的反作用力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它的切割粒很细,是柔性的,而你用的砂轮机是刚性的,不一样

网友:
用管材切割机。锯片换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