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表面防锈,发黑不够,喷涂又不能保证精度,怎么办

楼主(2013-06-03):
轴直径15,公差都是付偏差,-0.006到-0.024。
目前这个轴的材料是45#钢,表面处理工艺是发黑。
设备发往亚太地区,菲律宾,印度等。
但是现场使用情况是,没过多久,表面就生锈了。
如何避免?
想改成防锈较好的表面处理:喷塑。
但是喷塑的厚度控制范围较大,80到200μm。
如此一来,轴的公差精度不好保证在-0.006到-0.024范围内。
该如何进行有效的防锈处理?

网友A:
镀硬铬,后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硬铬。

镀硬铬的防锈效果,比镀黑锌,喷塑的效果都好,而且镀层厚度也容易控制吗?
据我所知,镀硬铬成本应该比黑锌高吧。
但是这个产品都是出口的,质量要求比较高。

网友(点评):
电镀层不知道精度能控制在你要求的精度范围内不,所以给你保留个建议。镀铬也要注意工艺,要不容易剥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硬铬,后磨

请教一下,为什么还要磨呢?

网友C:
应该是属于海洋性,盐雾腐蚀。化学镀镍,镀铬都可以吧

网友:
镀硬铬,图纸上标镀后尺寸,加工的时候会考虑到加工余量的,不用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属于海洋性,盐雾腐蚀。化学镀镍,镀铬都可以吧

海洋性,盐雾腐蚀,一语中的啊!
另外,我们这个件是外协的,从发黑改成镀铬,供应商肯定会要涨价的吧?
这个件,直径15,长度大概200mm.
单件长价多少在合理范围内?

网友D:
抗蚀渗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抗蚀渗氮!

比镀络的优势在哪里呢?
更容易控制尺寸精度?不存在电镀厚度的影响因素?

网友E:
我们这边的产品都是镀铬的轴,你们的尺寸是什么样的,可以联系我,594585926

网友:
用无电解镀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边的产品都是镀铬的轴,你们的尺寸是什么样的,可以联系我,594585926

我查了下,镀铬主要是增加工件表面硬度的啊,这个工件不存在柱塞似的往复运动,表面硬度要求不高。
而且,镀络牵扯到环保问题,出口产品这个环保问题比较敏感的,尤其是这产品不光亚太,欧洲也有出口到的。
还是关注表面防腐和零件精度在公差范围内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镀铬主要是增加工件表面硬度的啊,这个工件不存在柱塞似的往复运动,表面硬度要求不高。
而且 ...

镀铬的轴,有两种,一种是硬铬,还有一种是软铬,软的硬度只有40多度,只是表面的一层镀层,起到防锈的作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镀铬主要是增加工件表面硬度的啊,这个工件不存在柱塞似的往复运动,表面硬度要求不高。
而且 ...

尺寸精度,都是控制在负2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尺寸精度,都是控制在负2丝

但是我这个轴,直径15,公差是负0.6丝到负2.4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这个轴,直径15,公差是负0.6丝到负2.4丝。

可以按照你的这个要求做的,只要不是正公差都可以解决

网友F:
不知道达克罗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达克罗是否可以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为什么没有人提这个达克罗处理?

网友:
什么设备上的啊

网友(2013-07-29):
学习了,我这儿轴也是镀铬15um

网友(2014-04-21):
渗碳处理 尺寸会变大  然后抛光

网友(2017-12-29):
如果放在现在:
设想做我们的涂层,耐腐蚀能力强——防锈没问题,涂层均匀,精度控制±1um,关键在于可接受的成本

网友:
海洋性气侯,一般镀锌,不能满足了。
如果用盐雾试验来说, 20微米的镀层,能满 足多长时间的盐雾。
前两天,听别人说,10的镀层 ,都能满 300小时以上的盐雾要求。关键在封孔工艺的控制,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19-03-27):
帮顶,持续跟帖学习学习。

网友:
如果成本不是很敏感 可以考虑表面涂层,不如 PVD镀钛 TiCN等。涂层膜厚精度可以达到2um,零件尺寸小的化不会变形,45C的话要进行热处理后才能镀,不然可能会变形。这种工艺很环保的!

网友(2019-06-18):
QPQ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