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球轴承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03):
由于空间所限,能否不用轴承的座圈和轴圈?当然,相应的提高轴和轴承座的热处理硬度和后期机加工精度。
PS:低速低载荷。

网友:
俺觉得可以的,只要达到尺寸精度,硬度要求即可。

网友:
要是真那么紧张,不如试试静压吧。一般来说轴承的座圈都是高硬度材质,不知道阁下的设备材质热处理后能不能满足要求。另外,低速低载,实在不行也可以直接装个滑动轴承用。

网友(点评):
静压好是好,就是太贵了。

网友:
推力球没这么用的,难道你还要在轴及轴承座上加工滚道?
可以考虑单用推力圆柱滚子组件或推力滚针组件。

网友:
既然低速低载荷,又空间有限,不如采用无油垫片

网友:
低速低载荷

直接pass啦..

网友:
用带凸边的含油轴承如何?!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2019-08-14):
可以使用的,配合钢球的地方需要感应热处理下,硬度至少要到HRC5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