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端面时产生的热量会使端面近端内孔变形吗

楼主(2013-06-03):
机加工孔,先加工内孔,再加工端面,加工端面时产生的热量会使端面近端内孔变形吗?大概0.01-0.02

网友:
钢铁材料没听说过有这种问题。你所说的是纯铝?纯铜?有色金属?塑料?

网友:
一般不会,太薄了就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