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出图,到cad里面所有尺寸后面多了4个0,好烦!怎么改

楼主(2013-06-03):
  这种情况大家遇见过没?proe出图,到cad里面所有尺寸后面多了4个0,好烦!怎么改,cad单位精度已经改成0。

网友:
我觉得还是那个三维软件标注的设置里面试试看。。。。

网友:
应用,置为当前?

网友A:
选中尺寸然后点选标注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尺寸然后点选标注样式。

试过了,改不了。只有文字代替可以换掉。不过这样得累死我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PRO-E直接出工程图

网友:
选中尺寸后点“特性”,在特性框框里面改精度或者后缀压缩?

网友B:
还是proe工程图设置问题,检查那个dt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proe工程图设置问题,检查那个dtl文件。

麻烦能说的详细点吗?截图上来会比较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