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尺寸如何测量,请教

楼主(2013-06-03):
如题

网友:
曲线的话,做样板吧。

网友A:
先用三坐标编程测量标准件,再以该件为标准比较法测量其他零件

问题是10.5゜和9.5゜在10.7长度上直径变化就是0.4mm啦,10.7长度尺寸的公差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三坐标编程测量标准件,再以该件为标准比较法测量其他零件

问题是10.5゜和9.5゜在10.7长度上直径变化 ...

就是要求在10.7位置,圆弧直径为330.4,也就是圆弧面上的一个圆的直径,请问可以设计专门检具检测吗

网友(点评):
你用户有没有说用什么配置?

网友(点评):
没有啊,只要能测出那个尺寸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不好测啊,坐等高人

网友(点评):
我都等了好几天了

网友:
先确定标准件在端面向内10.7位置圆锥的直径尺寸,再将标准件放到回转夹具上定位夹紧,再将杠杆表定位到正确位置,读取杠杆表示值。再移开杠杆表,卸下标准件……

网友(2018-08-09):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