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二手平面磨床,开车5分钟,液压油就发热

楼主(2013-06-03):
新买二手平面磨床,开车5分钟,液压油就发热,电机也是热的烫手,把电机和马达分开空转,电机没问题,是马达的事吗?什么原因?叶片泵马达

网友:
马达?是叶片泵吧?  x1 X5 v; U' D8 }
用手转一下叶片泵是否轻松。

网友:
1:泵的问题;2:油路的问题

网友:
不会是接反了吧,电机倒转

网友(2014-01-01):
你检查一下,你的控制压力的阀

网友(2014-02-09):
这是功率损失的结果,检查溢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