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Z轴过热

楼主(2013-06-03):
这两天又出现在 Z轴过热报警,得重起机床可以用一会,只是不知道再报警时是什么时候,难过,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大侠帮忙啊!

楼主:
来大师啊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大了   检修过没有?   是不是油路堵塞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次,当伺服电机的扭矩不够,也就是拖板过载或是润滑不够引起的,就是出现这种情况报警。后来我们换个大点的伺服电机,就好了。

网友A:
我们也遇到过 ,当时请来机床销售商维修的才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遇到过 ,当时请来机床销售商维修的才弄好

大侠:还记得当时维修的人是什么弄的吗?有没有动线路呢,还只是同楼上所说油路不畅?

网友B:
风扇坏了吧

网友:
查伺服电机的电源线是不是接触不良,我维修时也碰到过好多次,最后还是电源接触的不好,查下试试,

网友(2013-07-31):
检查下散热器的滤网是不是积灰了~

网友:
夏天了,发生这种情况很正常,Z轴过热,电机的问题,换个电机或是修一下就应该能解决。

网友:
机床用了多久啦?有可能是电机有问题吧。另外,如果机械有点卡导致负载过大,电机一直过载工作也有可能。还是找个专业的人来检查清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坏了吧

风扇坏了直接报警才对啊

网友:
我记得我床子以前出现过一次 是东西卡住了  卡断了

网友:
检查下散热器的滤网是不是积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