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社友,这个圆角如何加工?

楼主(2013-06-03):
材料:20厚钢板,Q235A
数量小于10个。
描述:在一个100X100X20的块上,钻一个直径50的通孔,然后在通孔的边线上做R5的圆角,这个圆角如何做?
设计这个圆角的目的是避免这个孔用于吊装时锐边割断吊带。因此对R5的尺寸要求不严。

补充内容 (2013-6-4 14:14):
变更一下设计,我把100X100的尺寸变化一下,比如100X60或1000X1000再做这个圆角,还能不能做?

圈泥子 -1 这个圆角很重要! 不是你说的不重要!

网友:
车刀磨个圆角靠一下ok不?

网友:
不严格,就车,或者倒角刀(到一下,有专门的刀)

网友:
一样的  不严格就改成倒角

网友(点评):
最正确的方法就是磨一把R5的成型刀进行加工。倒角会有锐边,怕把钢丝绳剪断。qeuun 不要动不动就想到把设计者的图纸改动,每张图任何一个尺寸包括倒角,设计者都有它的用意。操作者需要做的只是服从图纸的设计要求。

网友(点评):
大侠 我知道了。

网友A:
要求高,用数控车,要求不高,自己磨把刀搞一下。

网友:
改成倒角就行了!

网友:
没要求就用角磨机打一下,

网友:
有成型刀的,

网友:
加工中心上弄把带R角的刀,R0.3 0.5这种的,UG编程10丝一刀,很漂亮 或者球刀电脑编程了走也行,车床的话做个工装麻烦点不过走出来更漂亮

网友:
这个用途要求不高的,用成型刀靠一下就可以的了

网友:
用四爪自定心卡盘装夹,磨把刀靠一下

网友:
有R刀,选一把合适的。

网友:
数量不多,磨把刀,或者手工搓出来,再打打光滑

网友:
我只想说,鬼一样的设计,虽然我是大学生,但是如果车床上有那种可以加工方形的夹具的话就用车削加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高,用数控车,要求不高,自己磨把刀搞一下。

用洗工洗一下?

网友:
此处要求不高,你直接标注倒角R 自由倒角就可以了。

网友:
数量比较大,可用数控机床加去毛刺刀柄倒角,或用机器人自动换刀两面倒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高,用数控车,要求不高,自己磨把刀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