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与硬质合金焊接一般的工艺,请教

楼主(2013-06-03):
请教45#号钢与硬质合金焊接一般的工艺,谢谢。

网友:
刀片么?一般是钎焊吧

网友:
需要的话我直接告诉你怎么样焊刀不可以咯

网友:
火别直接烧刀片,,,,,,,

网友:
先在45钢上焊铜,然后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具体的产品具体分析,这样问是问不出来什么的

网友B:
不是怎么焊,是看合金是什么合金啦,看什么合金,选用不同焊丝焊条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怎么焊,是看合金是什么合金啦,看什么合金,选用不同焊丝焊条就好啦

YF10.2    YF06  K44牌号    请问怎样选用焊条呢, 还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合金焊合金应该怎样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产品具体分析,这样问是问不出来什么的

 V型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怎么焊,是看合金是什么合金啦,看什么合金,选用不同焊丝焊条就好啦

 请指教 合金焊合金

网友A:
引用 楼主:
V型焊

首先,你要先明白你的焊接要求,你的产品的焊接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接着你就要确认焊接方法,是普通的二保焊还是氩弧焊,还是激光,还是我们使用的真空电子束焊接,因为不同的焊接材料,不同的焊接结构,不同的焊接要求所使用的焊接方法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确认了之后,接着就开始对工件进行分析,怎么焊接比较合适,需不需要点固,还有需不需要预热,需不需要缓冷,需不需要其他的焊接工艺手段。不同的材料差别非常的大,等等,接着你就开始做实验,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进行调整。最后满足要求。对你的提问,具体的硬质合金是哪一种,然后要求焊深是多少,然后焊接有没有强度要求,整个件的结构的变形要求,有么有压力要求,有么有真空要求,有没有温度限制,焊接表面的要求,内部的气孔,裂纹等等的要求,还有你工件的尺寸的大小等等,一系列的要求都要详细描述。所以单纯的问工艺是很难回答的。如果你有产量,我这边电子束焊接倒是比较有优势,可以帮你做试验,做加工。

网友:
铜焊,选铜焊条。45号钢上烧铜--放硬质合金--再烧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V型焊

非金属外模——装合金头——加热——浇铜——冷却——完成。

网友:
我是这样焊的。先在刀把上熘上铜。,在合金上也熘上铜,摆正了,合金在上,烤刀把,铜化了就焊在一起了,普通黄铜焊条加硼砂,焊几次就熟练了

网友C(2013-08-14):
水焊,也叫气焊,黄铜焊丝,加黄铜焊剂(白色粉状,焊丝烧热后沾点,没有它焊不结实),刀片不用烧,把刀体烧红涂焊丝,用小镊子夹刀片(就这步我老费劲了,呵呵)放槽里,放正,按一按,周边结合处在涂点焊丝(里边焊住,这步不用也行,反到把刀片少退火了),常温冷却,很久没干这活了,应当没记错!

网友:
哎  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

网友:
钎焊 基本就OK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焊,也叫气焊,黄铜焊丝,加黄铜焊剂(白色粉状,焊丝烧热后沾点,没有它焊不结实),刀片不用烧,把刀体 ...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焊,但经常会不牢固,有没有什么要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焊,但经常会不牢固,有没有什么要点呢?

就俩字 手法 ,着东西 焊的好敲都 不掉

网友(2013-09-26):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先明白你的焊接要求,你的产品的焊接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接着你就要确认焊接方法,是普通的二 ...

专业人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