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泥抽水,有什么工具或者设备?

楼主(2013-06-03):
如图,煤泥在煤泥仓中,在不把煤泥取出去水的前提下如何把水分抽出来,有什么工具或者设备?

网友A:
最好就是压滤,其它工艺,效率都很低,自然沉积,要修一个大仓,放底滤料,水从底下滤走,上面用抓斗抓走,这个看投资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就是压滤,其它工艺,效率都很低,自然沉积,要修一个大仓,放底滤料,水从底下滤走,上面用抓斗抓走, ...

我这个就是从底部取料的,自然状态下煤泥水下沉,我们从底部取料水分会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就是压滤,其它工艺,效率都很低,自然沉积,要修一个大仓,放底滤料,水从底下滤走,上面用抓斗抓走, ...

我想在底部加上几个滤筒(滤网相当于压滤机的滤布),抽真空取水,怎么样?

网友(点评):
无法实现,没有工艺性,用滤布,必须有反冲系统,泥是很粘的,抽真空有理想成分,你要找书读一下了,先有过滤,干燥的基础概念,就可以选择工艺路线了,现在玩不了,没有思路

网友A:
看不懂你上面说的那段话,

修一个大池子,放底滤料,架空,水从下面分离出来,用泥浆泵抽走,

底滤料上面,用链板机把干燥泥饼取走,平常,取料门关闭,

网友B:
需要干燥到什么程度?
含水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干燥到什么程度?
含水率多少?

越多越好啊,能先体现一个方案出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在底部加上几个滤筒(滤网相当于压滤机的滤布),抽真空取水,怎么样?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上面说的那段话,

修一个大池子,放底滤料,架空,水从下面分离出来,用泥浆泵抽走,

如图

网友:
陶瓷过滤机,我们生产。。。。。。18298715862

网友:
引用 楼主:
越多越好啊,能先体现一个方案出来吗?

加热烘干
全部水分搞出来

网友(2014-05-30):
泥料把滤材的空隙堵死,不透气更不会透水,你怎么办?998说必须得有个反冲装置就是定期把空隙冲开恢复通透性。看楼主的图,没有认真考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