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床子主轴发烫有六十多度【维修图】

楼主(2013-06-03):
床子是台湾威力的龙门铣,前几天干活的时候,工作时无明显异响,一般S4、5千一小时后,拿刀柄感觉烫手,温度有60度了吧,觉得异常,查看冷却油箱工作正常,但油温偏高,主轴加油后无明显改善,随找机修拆开主轴,拿下轴承轴,发现间隙较大,得换新的,估计得歇菜了。。。。。。

网友A:
要不要找人帮你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找人帮你修啊?

厂子里有机修啊

网友(点评):
呵呵,处理不了的话可以找我,帮你搞定。

网友(点评):
清洗轴承 从新上高速油脂 估计是冷油机的问题

网友(点评):
听说高速润滑脂一桶一万多?

网友(点评):
一千多澳大利亚出的东西

楼主:
引用 楼主:
厂子里有机修啊

在陕西你来吗?换五个轴承得多少钱?

网友:
主轴轴承精度较高,估计一个得万把吧

网友:
把轴承换了,也感觉这样损失挺大!,不管是瓦房店轴承还是洛轴,都很贵!

网友:
重新再买台吧

网友(点评):
不可能10年的床子,这是第二回换了

网友:
现在的是什么牌子轴承。

网友:
转速应该很高哦

网友:
换轴承吧,轴承要选好点的,顺便检测一下轴的外径尺寸,看看配合有没有问题。
别的没什么

网友B:
这个轴承装配方向,貌似像nsk的对装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轴承装配方向,貌似像nsk的对装轴承

是要认方向的

网友:
你到打底孔的圆度,分八个点打,还有向里面打,看扭曲
轴承的高点低点要定向装配
轴承的轴向预紧要做好,这个过盈量才能将轴承的精度发挥出来
才能让主轴在径向上形成刚性

网友(点评):
有几个厂换轴承会检测轴向预压紧力的,还不是拿来就换,呵呵。

网友C:
楼主陕西哪儿的?我西安的,专修主轴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陕西哪儿的?我西安的,专修主轴的哦。

像这样的轴承有卖吗?在汉中找了几家都没有

网友:
最好装配对的轴承,万能组对的没有配对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这样的轴承有卖吗?在汉中找了几家都没有

型号报给我,qq.2687075734.话说我也是HC出来的,呵呵。

网友:
目测是FAG B7020 C角 但后缀看不清楚 莫非是DBB?

网友:
清洗轴承 检测轴承是否用换 估计是冷油机温度设置有问题

网友:
主轴串动间隙太大,或轴承有问题

网友D:
前几天刚拆的分享一下javascript:;javascript:;

网友:
这类主轴装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是:轴承的牌号、轴承的组合形式、轴承内外隔垫尺寸厚度差、轴承的预紧等都对主轴的精度和温升有直接的影响。

网友(点评):
还与圆度,定向装配

网友:
应该系FAG的

网友E:
最近我们厂的小龙门也是,一级传动轴的轴承换了几次了,虽说是NSK的,但是还是换!正在查原因。

网友(点评):
装配有问题,或者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刚拆的分享一下javascript:;javascript:;

一样的,床子是威立的小龙门

网友(点评):
威力做的事垃圾

网友(2013-07-08):
引用 网友E:
最近我们厂的小龙门也是,一级传动轴的轴承换了几次了,虽说是NSK的,但是还是换!正在查原因。

嗯 是的。

网友:
呵呵!!天气热主轴当然也会热点了!!这个承轴要用进口的了吧!!

网友:
必须要FAG的,NSK 的要差点,还有就是现在市场上假轴承太多了,

网友(2013-08-29):
楼上说到点上了,假轴承害人啊,换一次轴承多费事

网友:
主轴发热大多是轴承坏了

网友:
轴承换好的就行了嘛

网友(2020-01-03):
角接触球轴承AC,P5级,装配得精细,不是几个就打进去了,得有预紧力,装好后,还得动平衡试车。和装加工中心主轴一样。

网友(2020-02-10):
换这个轴承,装配过程非常重要!S4`5000转,必须得做动平衡..........................................

网友(2021-12-17):
这个必须得修的,找专业人员,轴承的配合很重要,避免出现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