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无退刀槽的螺纹在车光杆时,退尾部分怎样编程车出来!

楼主(2013-06-03):
请教各位大神:图示无退刀槽的螺纹在车光杆时,退尾部分怎样编程车出来!
3 F5 K" S" d  I M64X1.5    螺纹有效长度为:18

网友:
数控可以直接加工,,,,,,

网友:
不用退,直接G92

网友:
直接编,数控自己会默认退尾

网友A:
螺纹的有效长度为18,那你车螺纹大径时安标准是可以长3mm左右(具体数值要查标准,我记不准,不过1.5的螺距大概就3mm),这样就好车了。不过数控加工的话螺纹收尾可以控制得更短,普车的话一般都要2-3mm的收尾

网友:
用G92指令机床自动退尾  一般是螺距*0.1 可在参数中设置  编程时只需输入有效螺纹长度

网友B:
G92 X63.5 Z-18 P1.5 K1.8 I1

网友:
不管有没有退刀槽,螺纹刀都是在螺纹根部退刀。

楼主:
G92车无退刀槽螺纹:在退刀时,刀具是走斜线退出的!   而在编程时G92不加 J K 参数!   而在车光杆时,又不人为车出斜线退尾!   此时对螺纹长度尺寸精度和刀具使用安全影响大吗!    如 螺纹有效长度保证为:  18              我是新手小白! 大家别笑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的有效长度为18,那你车螺纹大径时安标准是可以长3mm左右(具体数值要查标准,我记不准,不过1.5的螺距 ...

G92车无退刀槽螺纹:在退刀时,刀具是走斜线退出的!   而在编程时G92不加 J K 参数!   而在车光杆时,又不人为车出斜线退尾!   此时对螺纹长度尺寸精度和刀具使用安全影响大吗!    如 螺纹有效长度保证为:  18              我是新手小白! 大家别笑喷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G92车无退刀槽螺纹:在退刀时,刀具是走斜线退出的!   而在编程时G92不加 J K 参数!   而在车光杆时,又 ...

螺纹有效长度是指螺纹环规拧到底时测量的长度,不管是什么设备加工螺纹都会存在收尾,故螺纹实际的长度是有效长度加收尾部分,只是说你用数控时收尾可以控制得很短,至于是多少跟你的零件结构、刀具有关系!你这个零件螺纹大径为φ64,紧挨的外圆为φ65,只差1mm,问题不大,如果是φ70,乃至更大的话,就要考虑退刀时是否会干涉!

楼主(2013-07-21):
引用 网友B:
G92 X63.5 Z-18 P1.5 K1.8 I1

P1.5    K1.8    I1   分别是什么意思哈! 请解释下!谢了

网友:
多看数控操作说明书,光问人家没有用,书才是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