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精车和精车编程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6-03):
请教各位大神:你们在半精车和精车编程时,常用那些指令编出呀!是用G00/G01/G02/G03 一点点编出来!还是用G71/G72/G73/G70   复合循环指令呀!    我感觉用G00/G01/G02/G03 一点点编,余量分层编程计算很麻烦!但在:车外径出现锥度(一头大一头小)时,用G00/G01/   可以修正过来!    而G71/G72/G73/G70   复合循环指令   可能做不到!   你们认为呢!    请各位大神批评指教!

补充内容 (2013-6-4 07:08):
以上是在粗车已完成的,只针对半精车和精车编程时!  不考虑余量大小!  只考虑怎样能更好的保证尺寸精度!

补充内容 (2013-6-4 07:09):
车外径出现锥度(一头大一头小)时,用G00/G01/   可以修正过来!    而G71/G72/G73/G70   复合循环指令   可能做不到!   你们认为呢!

网友:
G01简单上手快灵活性好,G71车大余量阶梯轴锥形省事,我一般用G01

网友A:
自己懒得算直接用复合编程省事,也不会怎么出错

网友:
条件不同  编程加工方法也不同  像楼上说的 加工余量大阶梯较多适合复合循环  避免过多计算 也就避免了计算错误 提高工作效率 简化编程 使程序一目了然  另外加工误差也一样可以修改 没有影响

网友(点评):
呵呵 第一次得到风版给加分啊 谢谢

网友:
G73啊   可以走轮廓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的指教!

楼主:
从更好的控制尺寸精度!方便修正误差!方便修改参数! 加刀补!   的角度:     G01 比复合循环更好些!   你们认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懒得算直接用复合编程省事,也不会怎么出错

同意此观点

网友:
用复合循环啊!

网友:
G00G01
半精到精车余量较小00指令明了快捷又简单

网友:
本人认为还是要看工件的轮廓而定!不是所有的都适合循环!工厂加工还要看效率的!

网友:
循环程序加工尺寸复杂,余量多的,

网友:
我一般都用G1

网友:
新手表示不懂  - -

网友:
忍不住说几句。要不然你们真的认为G71等不能修正误差,如有锥度同样写在G71里面。小批量零件用G71肯定简单明了,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大批量的可以用G1精准到最有效的进刀,

网友:
精车和精车编 程的一 些问题

网友(2013-07-03):
棒料粗车多台阶轴或盘,G71或G72,铸件毛坯,G73,其他用G90搞定!

网友:
G01等的是相对的容易出错 但是效率远不是G71等能比的  具体看产品的量自己定  凡事没有绝对   我甚至用过G71里的尺寸G01加工过  效率那是将近省百分之三十   个人看法 呵呵

网友:
G01等的是相对的容易出错 但是效率远不是G71等能比的  具体看产品的量自己定  凡事没有绝对   我甚至用过G71里的尺寸G01加工过  效率那是将近省百分之三十     G73做一个估计能做两了    还有谁规定循环程序里不能修补大小头误差? 个人看法 呵呵

网友:
用什么指令得看具体情况和个人习惯,我个人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