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很简单,大家说说该如何标注吧!

楼主(2013-06-03):
这样的图不知如何标注,大家说说怎么标吧.
谁能帮忙标注一下,留下邮箱地址我给你发过去。

网友:
没有要求怎么弄,,,,,,

网友:
图纸不难,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A:
转行吧,伙子。配菜的可以不要你买菜,但不可能不要你动刀。

楼主:
呵呵,其实我也能标注上,只是心里没有底。不知道什么地方做基准。一样的螺栓孔可以6x%%c12 板上3个大孔怎么标,标一个就可以吗?

网友(点评):
3D 软件有自动标注功能,就是有点乱,总比没有强;给加工人看,反馈意见再改,几次下来就会标注了

网友(点评):
再看看钣金件工程图画法之类的书

网友B:
先画中心线,把中间矩形孔和圆孔的中心线画出来,然后标总宽度,总长度,孔间距,孔大小,矩形长宽,等等,一个一个的来。

网友(点评):
我很想帮你标,但我恐怕帮你做了下,你就没啥做的了,这样就把你给害了。

网友(点评):
逍老师好! 哈,很像在上课...

网友(点评):
路要一步一步的走,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网友(点评):
然后长大了..

网友C:
楼主可以再脑子里想下这东西怎么加工出来的,按加工方式来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画中心线,把中间矩形孔和圆孔的中心线画出来,然后标总宽度,总长度,孔间距,孔大小,矩形长宽,等等, ...

 是的,我也不想别人真帮我做了。不过现在脑子里面挺模糊的,看看自己标的特别乱,总感觉不对,查机械制图均匀分布的孔,好像就是这样子。不过不管如何,明天交老师那,让他看看吧

网友D:
你可以标好了之后发上来,让大家给你找找错误

网友(点评):
赶快,有逍老师辅导.

网友:
只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什么用途,确定基准在哪,那个尺寸主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再脑子里想下这东西怎么加工出来的,按加工方式来标

我想着这是一个薄板材,冲压折弯、打上孔就出来了。奈何制图水平有限和对基准认识模糊。唉,我还是翻书吧

网友(点评):
板金就更不止这些喽。哈哈。板金要画展开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标好了之后发上来,让大家给你找找错误

好主意,一定的

网友E:
你先标,然后看你那些有问题,最后你自己思考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人家又为什么这么标。这样才能提高,以上来就想人家给你做好了你只管看,老爷作风是学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标,然后看你那些有问题,最后你自己思考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人家又为什么这么标。这样才能提高,以上来 ...

嗯,我真在画发上来的那个图。大家别急,这是proe导出来的,cad不能用。我重画出来,做完发上来,大家看我那做的不对

网友:
慢慢按工艺来吗?

楼主:
图发上来了,大家看看那里有错误。4xR12标错了是4xR6,已改

网友(点评):
主视图,俯视图漏了几个尺寸,做不出来,仔细看看,

网友(点评):
给你说个自检的方法。再找张纸,看看按自己标注的尺寸能不能再画出个一模一样的来。你这图尺寸缺得太多,我如果是你老师,最多给你个及格。

网友(点评):
最简单的说,例如你主视图里的四个直径10的孔,你就这么摆在那,别人知道从哪儿打吗?这个四个孔具体的位置你标了半天都没体现。右侧的两个长孔也是这问题。另外,外形尺寸也少。

网友(点评):
像你俯视图的1080,就应该移到上面的图去。他在下面没有用处,反而在上面是必须的。800-820两个尺寸,不能这么标,标其中一个,另一个用壁厚表示,例如:800 20

网友(点评):
4X12的孔,这么标也不对。你的距离边线30就是胡闹。既然有中心线,可以按中心对称标,就应该像你的420那样标出来。6X12的孔,存在同样的问题,距左侧25,右侧呢?中间的三个长孔位置尺寸呢?

网友(点评):
另外,主视图那个4XR12也不对。就直接标R12就行。4X算什么。大家都明白这是切线园,一个R12就都表示了。

网友(点评):
标注样式、图纸比例有问题,主视图中,同样是50的尺寸,明显不一样大小。

网友(点评):
楼上说的对,你先按这个尺寸能不能重新画一个出来再说

网友:
学者与经过生产车间出不的高工标注各不同

网友:
找基准也要看你装配情况的,没有特殊要求的话一般以大面作为基准面

网友:
不过你这图画得有点难看,中心线都没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发上来了,大家看看那里有错误。4xR12标错了是4xR6,已改

图a1中的两组孔缺少定位尺寸且四个小孔没标直径。

网友G:
第一张图最右边的尺寸应该是500吧?

网友:
直接快速标注不行吗

网友:
第一张图右下角两个长孔没有定位尺寸   第二张图三个长方形没有定位尺寸、大面宽度没标   还有的错误前面已经指出   注意下国标的标准样式  标准样式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张图最右边的尺寸应该是500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a1中的两组孔缺少定位尺寸且四个小孔没标直径。

师傅好眼力,受教了。

网友:
10MM后,这个焊接好还是钣金好,哪位前辈说说

网友:
画图先画中心线这个应该最先做到。

尺寸标的比较乱。

设计加工合理性还没考虑的前提

网友:
焊接 好加工吧,看强度

网友:
你要懂钣金展开的话标注就专业了。

网友:
先找基准,如果确实没有基准,就找出重要的安装面和安装孔定为基准,就进行标注,一个一个标注就可以了,

网友:
焊接好吧

网友:
楼主确实对基准和地位有点模糊,没关系谁都是从这一步走过来的,做多了就好了。

网友:
让别人很方便的看出形状,很容易的就找到加工部位的尺寸;
这就是高手;需要会设计、会工艺。。。
没有必要看太多的书,只有自己摸索了。

网友:
慢慢来吧,

网友:
没有应用要求,没有与其它零件的配合要求,根本就无法标注!

楼主,先将应用要求,与其它零件的配合要求,说清楚。

网友:
图画好后,自己要换位思考下,假想你拿着这图看不看的懂,

网友:
找好基准,标上3个方向的尺寸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行吧,伙子。配菜的可以不要你买菜,但不可能不要你动刀。

呵呵。幽默。。。

网友:
你怎么画就怎么标,标注是给工艺看的,能加工出来就行,但是个别加工特征也要考虑加工能力和性能,这就有要有表面质量、形位公差、表面处理等的要求,外形出来了,这几项基本不是设计问题啊兄弟。